[技术问答] M452RG6--时钟问题重新上电问题

楼主(2017-09-20):
做了一批板子回来发现有好些板子一上电后一直停在
static __INLINE void RTC_WaitAccessEnable(void)
{
    /* To wait RWENF bit is cleared and enable RWENF bit (Access Enable bit) again */
    while((RTC->RWEN & RTC_RWEN_RWENF_Msk) == RTC_RWEN_RWENF_Msk);
    RTC->RWEN = RTC_WRITE_KEY;

    /* To wait RWENF bit is set and user can access the protected-register of RTC from now on */
    while((RTC->RWEN & RTC_RWEN_RWENF_Msk) == 0x0);
}
用手摸下MCU或晶振就可以,如果装了备用电池,以后重复上电就不会停在这里了,但把电池卸下来,重新上电又会这样,晶振换过不用牌子的也是一样,负载电容也换了不同容量也一样.
不知各位有没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A:
如果有的板子是好的,那就是设计时候没有搞好啊。比如晶振的布局位置

网友A:
现在有个补救措施,你试试通过导线摸地线能否解决,如果可以,外壳搞个金属片用导线跟地相连。或者刚开始使用内部晶振,修改程序,内部振荡器工作。别用晶振。

网友A:
典型的PCB布线时候没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PCB布线时候没弄好。

也测试过晶振外壳接点,没有改善.晶振和CPU靠很近的,画板时特别留意

网友B:
因为不是所有板子有问题,所有还是板子的PCB设计问题。。。

网友B:
你把PCB帖出来,大家看看,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B:
还有个好主意,就是换成有源晶振。。

网友B:
或者修改程序,用内部RC振荡器。
方法就这么多了。。。

网友C:
布局问题,或者是晶振电路电容选择不够问题。。

网友A:
最近解决了这个问题没有,是不是板子的问题。
如果不改板子,唯一方法就是用内置的晶振。

网友D:
是不是晶振质量问题。我去百度看看

网友D:
有人说是晶振电容没有选择好,造成的这个情况。

网友D:
可以换一个晶振试试看,如果你一批里面只有部分有问题, 肯定就是晶振或者搭配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D:
振荡电路内放大器偏置不当,造成“硬”振荡器,不能自行起振,但起振后可维持振荡。晶振上并联一个1M左右的电阻会好些

网友E:
这个问题以前是不少人遇到,可以看看是不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F:
内部RC得不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