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关闭TIM4时钟,写flash导致死机

楼主(2017-09-20):
我在调试程序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
关闭TIM4时钟,再读写flash,会导致死机。就是这句话: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DISABLE);
如果改为关闭TIM4中断,则一切正常,即TIM_ITConfig(TIM4, TIM_IT_Update|TIM_IT_Trigger,DISABLE);
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你说的死机是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呢?

楼主:
就是程序停在一个地方不动了,按键也没反应,只能重启。

楼主:
知道是啥原因了!
原来的程序是这样的:
RCC_HSICmd(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DISABLE);
改成这样:
RCC_HSI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HSIRDY) == RESET);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DISABLE);
就没问题了!需要等待HSI时钟准备好,才能再操作其他的时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知道是啥原因了!
原来的程序是这样的:
RCC_HSICmd(ENABLE);

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知道是啥原因了!
原来的程序是这样的:
RCC_HSICmd(ENABLE);

可能是时钟都没准备好,你关时钟,导致硬件出错了;
程序跑飞

另外你上面这段程序,加在什么位置?

网友C:
晶振配置的问题吧,选择外部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时钟都没准备好,你关时钟,导致硬件出错了;
程序跑飞

加在自动关机函数里面,关机前把几个参数写到flash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