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17岁+十几年了,从画电路板开始。

楼主(2017-09-20):
06年初,之前做过维修,做电子设计还是刚入行,只会protel基本操作,c语言很生硬。
当时还没做过电路板。。。。
同事介绍了21ic,就这样注册之,开始了菜鸟之旅。

在这里,我分享了我第一块电路板,得到了不少坛友的指点和夸赞。
(这个帖子二姨做调整的时候找不到了,别的地方还有:第一块板子
(被别的站盗用了。还留下了水印)
在这里我分享了我写的第一段C代码,得到了大家的鼓励。
第一段C代码,51单片机:

这个 void text(void)可是我的处女作啊
//////////////////////////////////////////////////////////////////////////////////////////////////////
void text(void)
{

   bit Flag_add;                                  /*加一标志*/
   bit Flag_sub;                                  /*减一标志*/
   unsigned char max_value;                       /*各时间单位的最大值*/
   unsigned char min_value;                       /*各时间单位的最小值*/
         /*if(FUN==1)
           {   */                                   /*定义标志位*/
              if(switch_work==0)                 /*移位键*/
                  {
                      if(Shift_on==0)
                        {
                                Shift_on=1;
                                buzzer();
                            clk_number++;
                            if(clk_number>6)clk_number=1;
                             }
                        }
              else
                   Shift_on=0;
              if(switch_up==0)                   /*加一键*/
                  {
                            if(Add_on==0)
                              {
                                      Add_on=1;
                                        buzzer();
                            Flag_add=1;
                                   }
                         }
              else
                        Add_on=0;
              if(switch_down==0)                   /*减一键*/
                  {
                            if(Sub_on==0)
                              {
                                      Sub_on=1;
                                              buzzer();
                                      Flag_sub=1;
                                   }
                   }
               else
                   Sub_on=0;
              switch(clk_number)
                   {
                             case 1: max_value=99;min_value=0;break;
                             case 2: max_value=12;min_value=1;break;
                             case 3:     if(clk_data[1]==1||
                                                  clk_data[1]==3||
                                                  clk_data[1]==5||
                                                  clk_data[1]==7||
                                                  clk_data[1]==8||
                                                  clk_data[1]==10||
                                                  clk_data[1]==12)
                                                  max_value=31;       /*1,3,5,7,8,10,12*/
                                               else if(
                                                  clk_data[1]==4||
                                                  clk_data[1]==6||
                                                  clk_data[1]==9||
                                                  clk_data[1]==11)
                                                  max_value=30;                   /*4,6,9,11*/
                                               else if((clk_data[0]%4==0)||clk_data[0]==0)
                                                  max_value=29;                   /*闰年*/
                                               else
                                                  max_value=28;
                                               min_value=1;
                                               break;
                             case 4: max_value=23;min_value=0;break;
                             case 5: max_value=59;min_value=0;break;
                             case 6: max_value=7;min_value=1;break;
                           }
              if(Flag_add==1)
                 {
                           clk_data[clk_number-1]++;
                           Flag_add=0;
                           if(clk_data[clk_number-1]>max_value)
                         clk_data[clk_number-1]=min_value;
                       }
              else if(Flag_sub==1)
                 {
                          clk_data[clk_number-1]--;
                     Flag_sub=0;
                     if(clk_data[clk_number-1]<min_value||clk_data[clk_number-1]==0xff)
                        clk_data[clk_number-1]=max_value;
                  }
             if(switch_function==0)
            {
                  if(function_on==0)
                  {
                            function_on=1;
                            FUN=0;
                            buzzer();
                            function_state=1;
                            fun0_flag=1;
                             set_time[0]=(clk_data[4]/10)*0x10+(clk_data[4]%10);
                          set_time[1]=(clk_data[3]/10)*0x10+(clk_data[3]%10);
                          set_time[2]=(clk_data[2]/10)*0x10+(clk_data[2]%10);
                          set_time[3]=(clk_data[1]/10)*0x10+(clk_data[1]%10);
                          set_time[4]=(clk_data[5]/10)*0x10+(clk_data[5]%10);
                          set_time[5]=(clk_data[0]/10)*0x10+(clk_data[0]%10);

                         }
                     }
                     else
                     {
                             function_on=0;
                         }

}
注:上面这个函数是我在51里面跑过的第一段代码,很有收藏价值,哈哈

再后来主要是写单片机代码,设计过modbus协议代码,做过菜单什么的。
也参照过坛友 @xwj 的代码,现在还保留着:
xwj优化的通用菜单程序
//呵呵,都在讨论菜单啊?那我也来优化一个!                                  //
//大家多提意见哦:-)                                                         //
//                                                                          //
//--------------------------------------------------------------------------//
//                                                                          //
//                    (c) Copyright 2007-2008 xuwenjun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V1.00                                 //
//--------------------------------------------------------------------------//
//标 题: xwj优化的通用菜单程序                                             //
//文件名: xwj_menu.c                                                        //
//版 本: V1.00                                                             //
//修改人: xwj                            E-mail:xuwenjun[url=home.php?mod=space&uid=329077]@21cn.com[/url]           //
//日 期: 07-10-25                                                          //
//描 述: xwj优化的通用菜单程序                                             //
//声 明:                                                                   //
//        以下代码仅免费提供给学习用途,但引用或修改后必须在文件中声明出处. //
//        如用于商业用途请与作者联系.    E-mail:xuwenjun[url=home.php?mod=space&uid=329077]@21cn.com[/url]           //
//        有问题请mailto xuwenjun[url=home.php?mod=space&uid=329077]@21cn.com[/url]   欢迎与我交流!                  //
//--------------------------------------------------------------------------//
//老版本: 无                             老版本文件名:                      //
//创建人: xwj                            E-mail:xuwenjun[url=home.php?mod=space&uid=329077]@21cn.com[/url]           //
//日 期: 03-11-06                                                          //
//--------------------------------------------------------------------------//
//描 述:                                                                   //
// xwj优化的通用菜单程序                                                    //
// MCU 型号: 任意                                                           //
// 开发环境: ANSI C任意平台                                                 //
// 开发日期: 2007.10.25                                                     //
// 程序编写: XWJ                                                            //
//--------------------------------------------------------------------------//
// 程序特点:                                                                //
//1、程序和数据的分离,菜单可任意定义,甚至放在RAM里                        //
//2、定义好链表和菜单条目后,即可自动显示菜单、自动循环、跳转、执行,       //
//   自动控制程序流向,不需任何额外的判断和switch                           //
//3、保留菜单路径,可原路返回(当然,也可直接跳回去啦:-)  )                //
//4、可任意定义菜单层数,每层菜单可以任意组织,多一层菜单仅需增加1字节RAM   //
//5、节省内存,仅需2字节+菜单层数个RAM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y_displays.h”                    //my_displays.c中包含char putchar (char)的实体
                                            //和 液晶显示模块(点、线、填充...)
                                            //以及printat(x,y,char*),有此足以实现任何界面显示

#define MENU_MAX_LAYER          16          //菜单链最大层数,示例只用到4层
#define MENU_NUM_OF_PAGE        4           //每页可以显示菜单数目

unsigned char Menu_tree[MENU_MAX_LAYER];    //菜单按键树,类似堆栈
unsigned char Menu_tree_ptr;                //当前菜单按键树所在层数
unsigned char Menu_item_ptr;                //当前菜单项在本层中位置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code *Menu_NextTab;       //本级菜单菜单链表
    char code *Menu_Name;                   //当前菜单名称
    void    (*CurrentOperate)();            //当前状态应该执行的功能操作
}Menustruct;

void    (*KeyFuncPtr)();                    //按键功能指针

void    refur_Menu(void);                   //刷新菜单层,就是依次打印总标题、各个条目,
void    refur_Menu_item(void);              //刷新本层菜单项,就是恢复原来项颜色,反显当前项
                                            //则两个函数和界面布局有关,自己写吧

extern void ScanKey(void);                  //键盘扫描

void    Menu_Key_Func(unsigned char NowKey); //菜单按键功能
{
    switch(NowKey)
    {
        case    KEY_UP:
               if(*(KeyTab[Menu_tree][Menu_tree_ptr]].Menu_NextTab))         //Menu_NextTab[0]不为0,是菜单
//              也可以判断函数指针是否是NULL,写成下面这样:
//             if(KeyTab[Menu_tree][Menu_tree_ptr]].CurrentOperate == NULL)) //Menu_NextTab[0]不为0,是菜单
                {
                    Menu_item_ptr--;        //菜单项上移
                   if(Menu_tree_ptr== -1)  //菜单项上移到顶翻转了,修正到最后一项
                        Menu_item_ptr=sizeof(*(KeyTab[Menu_tree][Menu_tree_ptr]].Menu_NextTab))-1;  //菜单循环
                       refur_Menu_item();                   //刷新本层菜单项
                }
                else
                    Error_Beep();           //否则不是菜单,上下移无效,蜂鸣警告
            break;
        case    KEY_doWN:
               if(*(KeyTab[Menu_tree][Menu_tree_ptr].Menu_NextTab))     //Menu_NextTab[0]不为0,是菜单
                {
                    Menu_item_ptr++;        //菜单项下移
                   if(Menu_item_ptr==sizeof(*(KeyTab[Menu_tree][Menu_tree_ptr]].Menu_NextTab))-1) //菜单项下移到底
                        Menu_item_ptr=0;    //菜单项下移到底,循环上去
                       refur_Menu_item();                   //刷新本层菜单项
                }
                else
                    Error_Beep();           //否则不是菜单,上下移无效,蜂鸣警告
                break;
        case    KEY_OK://KEY_OK,    KEY_UP,    KEY_ESC,
               if(*(KeyTab[Menu_tree][Menu_tree_ptr]].Menu_NextTab))    //Menu_NextTab[0]不为0,是菜单
                {
                    Menu_tree[Menu_tree_ptr+1]=KeyTab[Menu_tree][Menu_tree_ptr]].Menu_NextTab[Menu_item_ptr]);
                                            //下一级菜单压进菜单树,能看懂吗?
                    Menu_tree_ptr++;        //菜单又多了一级
                       refur_Menu();          //刷新菜单层,当前菜单当然是在Menu_tree[Menu_tree_ptr]中啦
                }
                else                        //不是菜单,执行当前菜单项的操作
                {
                    KeyFuncPtr=KeyTab[Menu_tree][Menu_tree_ptr]].CurrentOperate;
                    (*KeyFuncPtr)();        //执行当前菜单项的操作
                }
                break;
        case    KEY_ESC:
                //
               if(Menu_tree_ptr)               //当前菜单位置不是顶层(主界面)
                {
                    Menu_tree_ptr--;            //则返回上一层
                       refur_Menu();          //刷新菜单层,当前菜单当然是在Menu_tree[Menu_tree_ptr]中啦
                }
                else
                    Error_Beep();               //否则蜂鸣警告
                break;
                //
       //case   Other:
       //....
       }         //
}

//************************************************************************
//Menu struct:                              //菜单示例,共4层19项
//************************************************************************
// First Bmp--------------------->(MenuID_0)
// ---+
//    |View--------------------->(MenuID_1)
//    +---+
//    |   |About Recorde-------->(MenuID_2)
//    |   +--------------
//    |   |HandSet Clock-------->(MenuID_3)
//    |   +--------------
//    |Operation---------------->(MenuID_4)
//    +---+
//        |Set Position--------->(MenuID_5)
//        +---+
//        |   |Rd Zj To Flash------->(MenuID_6)
//        |   +--------------
//        |   |Rd Zl To Ram--------->(MenuID_7)
//        |   +--------------
//        |   |Del Given Zl--------->(MenuID_8)
//        |   +--------------
//        |   |Del All Zl----------->(MenuID_9)
//        |   +--------------
//        |Test--------------------->(MenuID_10)
//        +---+
//        |   |Ram Test------------->(MenuID_11)
//        |   +--------------
//        |   |Flash Test----------->(MenuID_12)
//        |   +--------------
//        |System Set--------------->(MenuID_13)
//        +---+
//        |Debug---------------->(MenuID_14)
//        +---+
//        |   |PassWord--------->(MenuID_15)
//        |   +--------------
//        |   |See Picture------>(MenuID_16)
//        |   +--------------
//        |Set Hand Clk--------->(MenuID_17)
//        +--------------
//************************************************************************

//菜单链表,每项菜单一条,共19项
unsigned char code Tab_First_Bmp[]=
{1,4,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Tab_View[]=
{2,3,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Tab_About_Recorde[]=
{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Tab_HandSet[]=
{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Tab_Operation[]=
{5,10,13,14,17,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Tab_Set_Position[]=
{6,7,8,9,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Tab_Rd_Zj_To_Flash[]=
{0x00
};
//...
                                //每项菜单一条,共19项

//菜单结构,每项菜单一条,,共19项
KeyTabstruct code KeyTab[]=
{
//Menu_NextTab,     Menu_Name,    CurrentOperate
//本级菜单菜单链表, 当前菜单名称, 当前状态应该执行的功能操作
{Tab_First_Bmp,"First_Bmp",*First_Bmp},    //实际上菜单功能可以为NULL,由refur_Menu()统一操作;
    {Tab_View,"View",*View},               //不是菜单则用实际功能函数
    {Tab_About_Recorde,"About Recorde",*About_Recorde},   //非菜单
    {Tab_HandSet Clock,"HandSet Clock",*HandSet_Clock},   //非菜单
    {Tab_Operation,"Operation",*NULL},                     //菜单
    {Tab_Set_Position,"Set Position",*NULL},               //菜单
    {Tab_Rd_Zj_To_Flash,"Rd Zj To Flash",*Rd_Zj_To_Flash}, //非菜单
//...
                                //每项菜单一条,共19项
};

//使用方法:
//1、定义好链表和菜单条目,写好每个功能函数
//2、主循环中不停的读按键,然后Menu_Key_Func();即可自动显示菜单、自动循环、跳转、执行
//比如:

void main(void)
{
    Menu_tree_ptr=0;                //当前菜单按键树所在层数
    Menu_item_ptr=0;                //当前菜单项在本层中位置
    refur_Menu();                   //刷新顶层菜单
    refur_Menu_item();              //刷新本层菜单项

    while(1)
    {
        ScanKey();              //键盘扫描
       if(KeyOk)
            Menu_Key_Func();    //有按键则执行按键功能
    }
}
研究和使用过一段时间ucosII.
感谢 @ayb_ice 的耐心指教。

再后来又涉及一些电路的问题,有一段时间来得少,那段时间主要做嵌入式linux下的应用和驱动。
后来我又经常来了,而且还参与了版块的管理。

又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包括 @yyy71cj 等。

21ic伴随了我职业的成长,给我很多帮助,我也非常乐意和大家分享。实在是不可或缺的精神家园。
感谢21ic,感谢各位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路的光华……

十一去哪里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玩不成,手上有两台自动化机床要赶制出来

小说啥时候更新?我还等着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更新。昨天有事。

有出版计划吗?真的很不错。
我虽然不懂文学,但是读过后感觉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下午的郁闷加不安,总算挨到了放学。我想我的那几个狐朋狗友应该会陪我吧?可是在王老师的威视下 ...

发错地方了吧,另外一个帖子再发一份吧。

网友B:
要得大奖~嘿嘿

楼主:
我只要T恤

网友B:
妥妥的 T恤拿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竟然串页,……

网友C:
666 写得真不错

网友D:
一看到红蓝色线路熟悉像每天必须吃饭一样,和楼主一样,2000年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从PCB开始的到现在还是PCB,这一生都献给了PCB事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看到红蓝色线路熟悉像每天必须吃饭一样,和楼主一样,2000年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从PCB开始的到现在还是PCB, ...

我画过第一块pcb后同时就开始了单片机,从51到AVR,再到stm32。
随后是linux下的应用程序,主要是网络通信什么的,自己open一个ip:port,得到一个socket,然后是拼命read和write什么的,然后去处理一大堆问题。当时也没想着libevent之类的框架。

再后来又玩了一段时间硬件,完全不是我的菜,就再也不玩硬件了。
后来嵌入式开发,还是linux下的编程:应用和驱动,还有vxworks之类系统。

再后来做服务器后端,现在前端都有所涉及了:android,web什么的。
这中间语言用了个遍:C++、JAVA、Golang、javascript。连python都有所涉足。。。。

最近android和微信小程序。

网友E:
楼主从硬件转到软件,都是自学的吗

网友F:
不错,楼主那个菜单代码是在屏上做的菜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从硬件转到软件,都是自学的吗

全部是自学的,没有上过培训班,也没有公司交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楼主那个菜单代码是在屏上做的菜单吗

是的,是单色led的。

网友F:
这种菜单是不是类似与那种1286屏上那种,可以做几级菜单,我也想转linux。您感觉linux那个方向不错,底层驱动职位很少啊,应用这块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菜单是不是类似与那种1286屏上那种,可以做几级菜单,我也想转linux。您感觉linux那个方向不错,底层驱 ...

底层驱动很少,一般都和具体行业结合起来,比如做安防的,你要熟悉流媒体,做识别的要熟悉opencv之类。我接触linux10年了,几年前公司不做硬件产品了,也就很少做嵌入式这块儿。在centos上做后端什么的。关键是稳定,大并发等的处理,还有分布式系统的设计,会很自然接触到java和很多很成熟的框架,如:mina、spring等。如果公司产品更大众化,拥抱当前互联网的主流,什么hadoop/spark等这些大数据处理工具也要接触,还有Kafka这种种高吞吐量的分布式发布订阅消息系统等等。

语言嘛,c++, java, javascript, python,golang都会有所涉及。
系统嘛,完全不在乎啦,管他linux还是微软的系统。反正java都一样。

网友F:
就是上位机这块较多了,需要熟悉arm和内核的架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上位机这块较多了,需要熟悉arm和内核的架构不

做单片机久了,太在乎平台,其实程序就是程序。
当初还在做单片机的时候,大家都喜欢用“上位机”这个词。
现在偶尔做点乐鑫的硬件固件,也是用GCC编好,唯一不同的是要有一个烧写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从硬件转到软件,都是自学的吗

你现在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看到红蓝色线路熟悉像每天必须吃饭一样,和楼主一样,2000年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从PCB开始的到现在还是PCB, ...

现在还在做pcb吗?
厉害,只专注一件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现在做什么?

我现在就是做硬件的,想转行FPGA

楼主:
@21ic小管家 活动里面怎么没有我这个帖子,我要黑T恤

网友G:
已经很多年没来21ic,具体多少年已经记不起来了,以至于密码想不起来了,好不容易进来,要手机号验证,还要完善个人信息,为啥这么多年没有来这边,是因为工作内容变化了,07年就从单片机慢慢转到arm linux,搞过bootloader kernel 驱动 应用层开发。后来转到android,现在搞流媒体,工作单位也从工厂到纯互联网公司了,自己也做过移动互联网创业,这几年脑袋里面都是些什么android ios app,服务器,产品,运营,精益创业,融资,互联网思维等词汇。时间一晃而过,05年大学毕业到现在都12年了,今天来这里就是图个情怀了,图个回忆了,这几年已经几乎没有人叫我X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已经很多年没来21ic,具体多少年已经记不起来了,以至于密码想不起来了,好不容易进来,要手机号验证,还要 ...

自己都觉得是个传奇,折腾过这么多,以后真的可以写写回忆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已经很多年没来21ic,具体多少年已经记不起来了,以至于密码想不起来了,好不容易进来,要手机号验证,还要 ...

多么相似的经历啊
我是从电路板到互联网行业,之前做后端,现在前端也开始涉及了。

网友F(2017-10-20):
引用 楼主:
多么相似的经历啊
我是从电路板到互联网行业,之前做后端,现在前端也开始涉及了。 ...

我现在也迷茫,从单片机转到做嵌入式底层驱动的话,需要时间啊,转到软件这块不知道怎么转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也迷茫,从单片机转到做嵌入式底层驱动的话,需要时间啊,转到软件这块不知道怎么转 ...

从linux下的c程序开发入手,既能延续硬件产品的个人优势,还能往软件方面过渡,比较在嵌入式linux环境下作应用程序和驱动程序开发和一般pc(服务器)端的linux开发没有什么不同。
linux下的c开发需要最基本的文件操作、IO操作、进程线程、基于socket套接字的TCP/IP通讯等,这些坐在那里花一两天时间看看网上资料,动手试一试就行了。当然,Makefile,GDB等顺手学一学即可。

网友H:
柯支书很可爱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从linux下的c程序开发入手,既能延续硬件产品的个人优势,还能往软件方面过渡,比较在嵌入式linux环境下 ...

这样需要linux的开发板,我在电脑上装了ubantu桌面版的,您说的那些c程序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需要linux的开发板,我在电脑上装了ubantu桌面版的,您说的那些c程序开发? ...

不用开发板也行,包括驱动程序其实都可以在pc上学的。

网友F:
如果想做应用这块,怎么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想做应用这块,怎么学呢

安装个linux就行了。

网友F:
学习这个python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