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远距离传输来说,用CAN和485哪个好点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9-22):
各有各的好处吧,但是485的成本更低点

网友B:
楼上正解,从单个节点的成本看,CAN的成本确实更高点

网友:
CAN 成本 也很低的,现在ARM 都 带 CAN 接口的,但485  是没法 与 CAN 比较的

通过CANWEb中继器可延长总线通信距离:

节省布线降低项目成本:

CAN网络是总线结构,一根双绞线从头拉到尾。通过CAN中继器,

可改造为星型或树形结构,缩短布线距离,降低项目成本,如下图所示。

详细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1945634-1-1.html

网友C:
RS485是单主从结构,就是一个总线上只能有一台主机,通讯都由它发起的,它没有下命令,下面的节点不能发送,而且要发完即答,受到答复后,主机才向下一个节点询问,这样是为了防止多个节点向总线发送数据,而造成数据错乱。而CAN-bus是多主从结构,每个节点都有CAN控制器,多个节点发送时,以发送的ID号自动进行仲裁,这样就可以实现总线数据不错乱,而且一个节点发完,另一个节点可以探测到总线空闲,而马上发送,这样省去了主机的询问,提高了总线利用率,增强了快速性。所以在汽车等实性要求高的系统,都是用CAN总线,或者其他类似的总线。

网友D:
同样条件下, CAN 总线会更可靠一些, 距离也会优于485

网友C:
从通讯距离来看,哪个更远点呢?

网友E:
RS485只规定了物理层,而没有数据链路层,所以它对错误是无法识别的,除非一些短路等物理错误。这样容易造成一个节点破坏了,拼命向总线发数据(一直发1),这样造成整个总线瘫痪。所以RS485一旦坏一个节点,这个总线网络都挂。而CAN总线有CAN控制器,可以对总线任何错误进行检测,如果自身错误超过128个,就自动闭锁。保护总线。如果检测到其他节点错误或者自身错误,都会向总线发送错误帧,来提示其他节点,这个数据是错误的。大家小心。这样CAN总线一旦有一个节点CPU程序跑飞了,它的控制器自动闭锁。保护总线。所以在安全性要求高的网路,CAN是很强的。

网友F:
CAN的AB端最大电压差只有5V,485可以达10V。应该485更远吧?

网友G:
按标准给的数据,100K以上的速率下485都比CAN传的远的多,100K以下时485标准没给距离数据,但我们有实际应用数据,用在变电站和煤矿行业,4800波特率下都传10KM,CAN比485误码率高的多,基本上不能用,而485可以用,我认为主要原因就是CAN发送1时总线处于悬浮状态,导致抗干扰不足,而485无论发送是0或是1,都是强推挽驱动输出,因此抗干扰更强,速度也更快

网友H:
CAN适合高速短距离高可靠性,在长距离的情况下485要好一些

网友E:
CAN的CRC校验可以保证错误率在10的-9次方以下。所以CAN是一种先进的通讯方式,国外最厉害的是德国VECTOR公司,国内做的最好的是周立功。

网友I:
CAN与RS485以1Mbit/S的高速率传输的距离都不超过100M,可谓高速上的距离差不多。但是在低速时CAN以5Kbit/S时,距离可达10KM,而485再低的速率也只能到1219米左右(都无中继)。可见CAN在长距离的传输上拥有绝对的优势。

网友J:
CAN具有完善的通信协议,可由CAN控制器芯片及其接口芯片来实现,从而大大降低了系统的开发难度,缩短了开发周期,这些是只仅仅有电气协议的RS-485所无法比拟的。

网友K:
485随便两根线都可以传输,CAN的话得用双绞线了。

网友L:
从可靠性还是CAN从价格上就选择485吧。

网友M:
个人偏爱458通讯,比较节约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按标准给的数据,100K以上的速率下485都比CAN传的远的多,100K以下时485标准没给距离数据,但我们有实际应 ...

CAN 长距离通信 一定要 共地的,CANL,CANH ,CANG

网友N:
首选485,长距离就选择CAN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