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的指令预取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作用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9-22):
指令预取,使得速度更快了吧

网友B:
为了提高片上Flash在嵌入式应用中的读取速度,提出了一种基于预取和缓存原理的片上Flash加速控制器,不然取指令都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网友C:
这个是和三级流水取指令有关了,具体没有研究过

网友D:
指令流水是什么呢?在哪里有介绍了

网友D:
指令流水线是为提高处理器执行指令的效率,把一条指令的操作分成多个细小的步骤,每个步骤由专门的电路完成的方式。Cortex 处理器采用三级流水线的哈佛结构,一条指令的执行分为取指阶段 (Fetch stage)、译码阶段 (Decode stage)、执行阶段 (Execute stage)三个阶段,所以称为三级流水线。把每个阶段所消耗的时间定义为一个机器周期(也有人把从内存读取一条指令字的最短时间定义为一个机器周期),把执行完一条指令需要花费的时间定义为一个指令周期。

网友E:
加上了预取指令后,减少了flash等待时间,使的运行速度更快了

网友F:
每个 Flash 读操作可读取 128 位,可以是 4 行 32 位指令,也可以是 8 行 16 位指令,具体取决于烧写在 Flash 中的程序。因此对于顺序执行的代码,至少需要 4 个 CPU 周期来执行前一次读取的 128 位指令行。在 CPU 请求当前指令行时,可使用 I-Code 总线的预取操作读取 Flash 中的下一个连续存放的 128 位指令行。可将 FLASH_ACR 寄存器中的 PRFTEN 位置 1,来使能预取功能。当访问 Flash 至少需要一个等待周期时,此功能非常有用。

网友G:
我记得STM32的数据手册中,超过一定的主频,就有flash等待时间了,是这样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记得STM32的数据手册中,超过一定的主频,就有flash等待时间了,是这样吧

● 预取缓冲区(2个64位):在每一次复位以后被自动打开,由于每个缓冲区的大小(64位)与闪存的带宽相同,因此只通过需一次读闪存的操作即可更新整个缓冲区的内容。由于预取缓冲区的存在,CPU可以工作在更高的主频。CPU每次取指最多为32位的字,取一条指令时,下一条指令已经在缓冲区中等待。

网友E:
网上有说的: CPU时钟高时,需要延时,以等待总线同步操作。是不是主频高了,预取指令也就没有用了

网友I:
我记得GD32的片子,就是宣传flash零时间等待的,是不是加上了这个指令预取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E:
网上有说的: CPU时钟高时,需要延时,以等待总线同步操作。是不是主频高了,预取指令也就没有用了
...

看flash的工艺水平了,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