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安装Cadence Allegro 16.5有问题.

楼主(2017-09-20):
想安装一个高版本的alleg。读取licence.lic之后出现这个失败?重装了两次,一直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Cadence Allegro 16.5 crack** 方法
具体的步骤如下:
1、点setup.exe,安装第一项licensemanager,要license时,单击cancel,然后finish;
2、接下来安装cadence的第二项,即product,直到安装结束这个时间有点长;
3、在任务管理器中确认一下是否有这两个进程,有就结束进程,即cdsNameServer.exe和cdsMsgServer.exe,没有就算了(我在安装的时候就是没有发现,不用管).
4.把安装目录下的SPB_16.5/tools/pspice目录下的orsimsetup.dll剪切出来找个地方先放着不理(待第8步完成后再拷回原来的地方,否则不能仿真)。
5、把**文件夹crack里的pubkey、pubkey1.30.exe和LicenseManagerPubkey.bat放到安装目录:Cadence/LicenseManager目录下并运行LicenseManagerPubkey.bat
6、把**文件夹crack里的pubkey、pubkey1.30.exe和ToolsPubkey.bat放到Cadence/SPB_16.5/tools目录下并运行ToolsPubkey.bat
7、删除**文件夹licens_gen下的license.lic,然后双击licgen.bat生成新的license.lic
8.在电脑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找到cadence文件夹(windows7下),点开再点开License Manager,运行License configuration Unilily,弹出的对话框中点browes...指向刚才生成的license.lic打开 它(open)再点下一步 (next),将主机名改成你的电脑名称(系统里的主机名)后点下一步按界面提示直到完成。到此,**完成.
不必重启电脑就可运行程序(本人只在window7下装过)
   再将4步中剪切出去的orsimsetup.dll文件重新放回原文件夹下。安装目录下的SPB_16.5/tools/pspice目录下
9、以上顺序不要搞反,直到第8便结束**,无需重电脑就可以用了.

网友A:
License的路径一定要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