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求助一条非常简单又非常奇怪的代码

楼主(2017-09-20):
unsigned int pulleyt1,pulleyt2;
if((pulleyt1>500)||(pulleyt2>500))
{
   pulleyt1=0;
   pulleyt2=0;
    处理程序
}
pulleyt1和pulleyt2两个变量定义为16位无符号数,在定时器里自加,加到500毫秒进入这个逻辑或代码,奇怪的是经常是256毫秒就进入了,很怪异

网友A:
只能说明多加的6,单片机在干其他事情,还没来得及处理你上面这段程序

网友B:
51是吧。16位运算不是一条指令完成的,运行到if((pulleyt1>500)||(pulleyt2>500))这里时发生中断就会出问题了,而且肯定是发生在低8位进位时。看看反汇编文件就知道了。  举个解决例子:
while(1){
          。。。
         int temp;
        {
                temp = int_value;        ;这条语句汇编后有好几条语句,期间可能发生中断而使temp!=int_value
        }while(temp!=int_value);                ;这样处理保证下面要处理的int_value正常。
       。。。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1是吧。16位运算不是一条指令完成的,运行到if((pulleyt1>500)||(pulleyt2>500))这里时发生中断就会出问题 ...

这个非常有可能,可是也太巧了,还有一个办法,这个处理放在中断中。或者处理的时候关闭中断。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非常有可能,可是也太巧了,还有一个办法,这个处理放在中断中。或者处理的时候关闭中断。 ...

不是太巧,程序长时间运行,是一定会的。我同事也碰到过同样的情况。所以8位机都要考虑到这个情况,可以认为是任务同步问题。

网友E:
你这个判断是在中断中的吗

楼主:
非常感谢xyz549040622,问题解决了。
判断是在主循环中的

网友F:
还有第二个变量,因为,它们之间是或的关系,是不是它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