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70连不上jlink

楼主(2017-09-21):
GD32F170连不上jlink,把NRST与地短接后可以找到内核,调试又进不了

网友A:
这个需要看硬件上是否正常

网友B:
这个就多试几次的

网友B:
这个不是这样的短接处理的吧

网友C:
你的调试器是不是出问题了

网友D:
估计还是jlink的连接问题的

网友E:
怎么处理的还不是很清楚的

网友F:
楼主,我的代理跟我说,GD官方不推170这个IC, 说可能有问题。我看上170主要是双CAN,现在使用价格贵1.5左右的105R8T6 ,爽歪歪,RAM  64KB。双CAN~~  目前跑ucosiiV2.91 还好。

网友G:
多调试调试的就OK的

网友H:
硬件上也得检查下的

网友I:
NRST与地短接,,这个不是这样设计的哈

网友D:
重点还是在于硬件调试上的

网友J:
NRST与地短接,,这个用法设计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