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运放电路如何分析及作用?

楼主(2017-09-21):
请教各位大侠,输入30KHZ以下频率信号,如下这个电路分析及作用?

网友A:
去掉C31(短路),这好像是个低通滤波电路。

网友B:
标准的二阶低通滤波电路

网友C:
搜萨伦-基,sallen key

网友D:
高通+低通滤波器

网友E:
输入的CR高通可以忽略不用分析,后面是二阶有源低通。

网友F:
二阶低通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