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B手动布线时引脚上的>50.00%是什么意思?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7-09-21):
图片在这里

网友A:
要求接入连线的宽度不超过焊盘宽度的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接入连线的宽度不超过焊盘宽度的50%

哦,这个应该只是提醒,实际略微超过也是没什么关系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这个应该只是提醒,实际略微超过也是没什么关系的吧

嗯 没关系 你在规则你设置下 就不会提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没关系 你在规则你设置下 就不会提醒了

好的,十分感谢

网友B:
还有这功能哈哈 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功能哈哈 什么软件

AD啊

网友C:
改规则,或者改线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