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单片机的内部R/C时钟误差太大

楼主(2017-09-21):
stc单片机的内部R/C时钟误差太大,两小时有-16.5的误差,跑快了,设置频率12M,读出来有12.011M,做了几块板子,时钟频率都不一样,有的有11.981M这么小的,就算是读出来的频率小于12M的定时也会快几秒,坑啊,还是换成外部晶振比较牢靠点。

产品已经投下去200套了,这个时候出现这个问题,也是太无奈了,吸取教训。

一个晶振引发的血案。。。

网友A:
是你自己挖的坑呀!
内部RC本来就1%左右的精度。

楼主:
自己挖的坑,含着泪也要过去,测试的时候就测了几分钟,也没感觉出来

网友B:
敢用RC来做时钟你也够胆,做时钟需要专门的时钟芯片,32768的晶振还需要外加电容微调。每台表还要用标准表来校
看似简单实则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敢用RC来做时钟你也够胆,做时钟需要专门的时钟芯片,32768的晶振还需要外加电容微调。每台表还要用标准表 ...

不是实时时钟 ,只是做一个两小时的工作计时,误差在10s之内

网友C:
这是明显的设计问题,不怪stc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实时时钟 ,只是做一个两小时的工作计时,误差在10s之内

只要不要求精确没什么问题,两小时都等过来了也不在乎多那10来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不要求精确没什么问题,两小时都等过来了也不在乎多那10来秒

技术要求是2小时误差在10s内,偶尔有一两块会超过10s 那就不行了   对于使用者来说两小时误差十几秒是感觉不出来的,也不影响使用,但是如果拿去检测就不达标了

网友D:
RC只用于精度无要求的场合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实时时钟 ,只是做一个两小时的工作计时,误差在10s之内

算是给楼主点经验教训。

内部RC时钟的精度在几MHz的情况下,精度最多能做到1%,这还得由厂家校准后才行。
在几百kHz或以下的情况下,精度一般是10%,意思是一个小时误差有6、7分钟的误差算正常的。

楼主:
没有仔细看手册,上面写着±0.3%

网友F:
关注这个问题的人应该很多,希望楼主能多测量一些(比如10台、20台,2、3个温度点),把数据分享一下。
我向版友咨询过能否用stc内部RC进行串口通信:https://bbs.21ic.com/icview-1665954-1-1.html

这测试没有任何意义。然道你是验证规格书是否出错?

网友G:
这点偏移还叫,,很多rc震荡的串口通信都有问题

网友H:
内部有这么高的精度已经不错了,至少能用UART了,10年前玩PIC的时候是不可想象的,连SILICON的芯片也不能用RC玩UART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关注这个问题的人应该很多,希望楼主能多测量一些(比如10台、20台,2、3个温度点),把数据分享一下。
我 ...

串口通讯对时钟偏差要求是小于4.5%,这么低的要求,最差的内部RC时钟(MHz级)都可胜任。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仔细看手册,上面写着±0.3%

±0.3%是恒定温度下的。

这个是常识,不用看手册。所有mcu的内部RC性能都差不多。

网友I:
这已经不错了,最早STC的内部RC,误差最大能到50%,只能算是有时钟,芯片能工作了,做串口通讯都是妄想。做最简单的蜂鸣器都变调严重。

网友J:
我多说过一千遍了,形成产品时,一定要用外部晶振。你这么省,到底是为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串口通讯对时钟偏差要求是小于4.5%,这么低的要求,最差的内部RC时钟(MHz级)都可胜任。 ...

确实有计算表明“串口通信对时钟偏差的要求是小于4.5%”,但计算是基于特定位采样方式的,我不清楚各种UART器件是否都如此。

另外,因为STC的手册编排看起来不是很严谨,所以我不敢无条件相信其数据的严谨性。虽然知道很多朋友用RC能正常UART,我还是用晶振了,胆小、那个项目pcb面积也不紧张。

网友K:
楼主有点吹毛求疵了,内部RC啊,-16.5/7200=-0.23%,试问,现在有多少MCU能能将内部RC做到这么好的精度?

以前能用到4%的内部RC(全温范围),就很高兴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确实有计算表明“串口通信对时钟偏差的要求是小于4.5%”,但计算是基于特定位采样方式的,我不清楚各种UA ...

https://bbs.21ic.com/icview-1646756-1-1.html
由于保证双方时钟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考虑到时钟频率误差的问题。这也是网上流传的各种模拟串口程序的普遍短板。
下面按照1个起始位,9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一共11位,9600bps来讨论。
理想情况,我们应该采集每一位的中点,假设起始位是从50%中点采集,要保证最后一位还在0.1%-99.9%的范围内,则允许4.5%以内的时钟误差。
如果起始位检测不能保证在50%中点,则实际允许的时钟误差还要小。

网友L:
RC还指望精确,这个。。。RC不但有误差,而且肯定会随温度变化

网友M:
没见过这样的啊,自己拿不准为啥都不预留一个晶振的封装?

网友E:
引用 网友I:
https://bbs.21ic.com/icview-1646756-1-1.html
由于保证双方时钟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考虑到时钟 ...

你这理解有误,4.5%以内的时钟误差,不在中点也没问题,中点是最恶劣的情况。

你自己好好理理。

网友N:
引用 网友I:
https://bbs.21ic.com/icview-1646756-1-1.html
由于保证双方时钟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考虑到时钟 ...

第一位能保证. 因为start信号的下降沿同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确实有计算表明“串口通信对时钟偏差的要求是小于4.5%”,但计算是基于特定位采样方式的,我不清楚各种UA ...

小于4.5%,不管哪种采样方式,uart通讯是可靠的。

你一定要找个设计不好的IO模拟串口程序,那我没话说。

我用3倍采样的IO模拟串口程序,同样适用于小于4.5%。

网友O:
如果对精度有特殊要求的建议还是选用外部,不然很浪费时间精力。

网友A:
UART通信,时钟的误差要求,不是简单算算即可,和通信双方,位数有关。
网上的结论,是一端采用晶体的PC端,一端内部RC的MCU端,如果二头都是内部RC的MCU,则误差还得小一半才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A:
UART通信,时钟的误差要求,不是简单算算即可,和通信双方,位数有关。
网上的结论,是一端采用晶体的PC端 ...

对头。
这里的误差4.5%, 并不是说对于标准的偏差,而是通讯两端相互的偏差。
如果两端相对标准都是正10%,也无所谓,同样可以通讯,因为互相之间偏差为0。
如果两端一正一负,那每人只剩2.25%了。

网友P:
楼主的要求0.138%,依赖厂商的标定,现在的HSI明显就做不到,
常温,电压变化不大,逐个标定一次,现在HSI水平还是能得到这个漂移水平,实测过一些。

网友Q:
已经非常好啦,你没看芯圣,IRC  70%  的误差也在用

网友R:
见过的MCU IRC做主频大都在3%以内,除了有样品偏差,还有电压带来的偏差,温漂偏移,能够完全保证有3%以内的偏差已经不错了。

网友S(2018-05-17):
内部R/C用在一些对时钟不敏感的地方,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T(2022-10-30):
引用 网友E:
串口通讯对时钟偏差要求是小于4.5%,这么低的要求,最差的内部RC时钟(MHz级)都可胜任。 ...

长见识

网友T:
15W单片机做了个10秒的时钟和电脑上校准有1秒多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