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串口数据接收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7-09-21):
这是图片

网友A:
你有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数据延时的情况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数据延时的情况呢?

表达问题不够清楚,想帮你也帮不了,我看了半天还不知道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数据延时的情况呢?

就是这样子,貌似在某一个时刻数据丢失了,没收到,而在另一个时刻又出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达问题不够清楚,想帮你也帮不了,我看了半天还不知道什么意思 ...

方便的话加一下QQ或者微信请教一下  19074829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达问题不够清楚,想帮你也帮不了,我看了半天还不知道什么意思 ...

就是我写的状态机接收数据,想法就是将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帧通过状态机的方法存入到指定的数组中,预想的结果是发出一帧数据就收到一帧数据,但是现在出现的情况就是如第一张图所示,貌似是在某一刻我发出去的数据丢了,然后再过几个数据帧之后又出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我写的状态机接收数据,想法就是将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帧通过状态机的方法存入到指定的数组中,预想的结 ...

从你的描述上看,串口硬件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看了下你写得代码,软件逻辑上存在很大问题, 你好好屡屡软件逻辑问题。建议先实现小部分功能,然后 在一点一点的加代码实现更复杂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描述上看,串口硬件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看了下你写得代码,软件逻辑上存在很大问题, 你好好屡屡 ...

哦哦,谢谢啦~~

网友B:
什么时表示一祯数据结束了?还是数据的个数,还是祯与祯间的空闲时间,这个问题要想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