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STM32F103RCT6 版本差异导致无法烧录的问题

楼主(2017-09-21):
各位大大,你们好~
遇到一个问题,自己没找到答案,特来请教论坛里的前辈。

在用STM32F103RC6的时候, 烧录异常,报错“Flash download failed”。
1)我用的是Keil4软件,ARM仿真器,选择SWD烧录
2) 观察,无法烧录的芯片的丝印 为 ARM1 STM32......CHN
      手头上也有以前留下的芯片,但丝印为ARM3 ARMX等等,换上后就可以正常烧录~
     我现在不知道这个ARM1的IC到底和ARM3的IC有什么不一样~ 是要修改代码?还是说以后不再用ARM1的芯片
3) 网上说,ARM后面跟的数字,表示ST的版本的号,X是最终的版本,但用起来是一样一样的~

   大家有没有同样的经验或指导原因呀,求分享~ 谢谢谢谢~~

网友A:
这个没啥关系的;

可能你的烧写器不太支持,有BUG;
也不排除芯片异常,翻新的;

网友B:
把图片中那个verify 勾勾去掉

网友C(2022-06-17):
引用 网友B:
把图片中那个verify 勾勾去掉

去掉之后也不行哦

网友D:
从来没遇到过
ST的不至于吧,有些厂商的确实有版本升级的,前后有微小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