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存储到数组

楼主(2017-09-21):
想将一个IO口的8位电平状态(如0XFF),定时获取100次,每次都存到同一个数组中,那么数组定义成unsigned char buf[100],可以吗,然后应该怎么按顺序存到数组里呢

网友A:
先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来实现,说不定就可以了。不会的东西可以去请教别人,但是如果你可能会的话,建议先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试试。

网友B:
都可以阿,一般从buf[0]开始就可以

网友C:
可以直接放在数组里面。

网友C:
定义一个变量++,然后按照顺序写buf。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义一个变量++,然后按照顺序写buf。

3Q,有个比较傻的问题就是,un char类型的数组,那么比如写入BUF[0]的是一个8位数还是一位,比如是0XFF还是1,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3Q,有个比较傻的问题就是,un char类型的数组,那么比如写入BUF[0]的是一个8位数还是一位,比如是0XFF还 ...

数组就是一个字节而已。

网友D:
引用 楼主:
3Q,有个比较傻的问题就是,un char类型的数组,那么比如写入BUF[0]的是一个8位数还是一位,比如是0XFF还 ...

buf[0]=0x23等等这些数据。

网友E:
按照顺序写buf

网友F:
这个是可以的,只要不造成数据的溢出就可以的

网友G:
容量为100的数组的不是很占内存的

网友H:
这个数组的地址只要不访问错误的,就不会出啥问题的

网友I:
对应的保存到数据。

网友I:
正常来说地址位是可++实现保存地址的移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