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低超低纹波噪声电源模块

楼主(2017-09-21):
寻找一款极低超低纹波噪声DC-DC电源模块,输入5V输出正负5V,2~5W,要求极低的纹波噪声,是否有人可以推荐一下,另外,当然也可以是有输入5V,输出5V和输入5V,输出-5V的两片DC-DC模块来实现。

网友A:
多低算低?没有具体技术指标??
是否考虑定制?

网友B:
这种你要把实际需求写出来才能知道可以满足不满足,我们一般3W的模块可以做到50mV(纹波+噪声峰峰值),如果只是纹波那就只有20-30mV了,如果需要更低,那么直接在输出端加LC滤波,可以做得更低!如果需要定制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是广州恒浦电子的,专门做dc-dc电源的!

网友C:
你可以加Q504612850了解一下啊,我们这边有的

网友D:
纹波要多低?能不能量化以下。

网友E(2018-10-09):
可以加QQ了解一下 我们也是做电源模块的Q3554684145

网友F(2022-08-25):
电流需求如果在250mA以内可以考虑用LM27762 电荷泵+LDO  正电压纹波在2MV以内  负电压纹波 最大一般也就30MV左右

网友G:
隔离模块 电压转换 微型DIP单/双输出 2W-5W功率1KV隔离稳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