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525

楼主(2017-09-21):
更正一下,不好意思,写错了。正确的是其中的第1脚(INV. input)与第3脚(SYNC)直接相连,这个是做什么用的?谢谢啊1

楼主(2017-11-21):
这个问题今天搞明白了,UC3525的2脚设定电压必须高于0.6V,UC325才能正常工作。如果直接利用UC3525内部的EA进行反馈控制,输出电压不能调节到0,而是根据反馈电路参数从某一个比较大的电压开始调节,比如从30V开始工作,这样,不能输出低电压,所以需要外接反馈运放,这里实际上是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