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的布雷斯悖论

楼主:
布雷斯悖论(名字来自德国数学家迪特里希·布雷斯)指在一个交通网络上增加一条路段反而使网络上的旅行时间增加了;这一附加路段不但没有减少交通延滞,反而降低了整个交通网络的服务水准,这种出力不讨好且与人们直观感受相背的交通网络现象主要源于纳什均衡点并不一定是社会最优化。——https://zh.wikipedia.org/wiki/布雷斯悖论

电路中同样存在布雷斯悖论现象,我之前发起的投票:看看这道题几人能答对,其实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很多人直觉认为对于一个“无源”元器件组成的黑盒,两端施加恒压,其中某一电阻阻值减小,总电流不可能减小,所以选2(或者1)。其实直觉往往是不靠谱的,下面给出一个例子:

网友A(2017-09-21):
此例,只是印证了二极管的“有源”特性而已。

网友B:
总电流是没减小啊??

网友C:
我连老太太都不扶就服你.

网友D:
这是个简直流非线性电路问题,不过对于这种问题,没研究过相关理论的人无法从一般性入手,必然采用研究特例的方法,即研究几个可能的具体例子,来总结电流变化规律!
实际上电路理论如同数学,讲究逻辑严谨的证明,这一点在本科教材中没有体现出来!

网友E:
真是意想不到,转载了,牛

网友F:
你居然用仿真来证明那个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居然用仿真来证明那个结论。。。。。。

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G(点评):
对电路也存在布雷斯悖论的解释有点牵强。电源电压到1.4V、或者,硅二极管换成肖特基管布雷斯悖论也就不成立了。

网友H:
这不是个电路普遍性问题,你把电源提高到1伏半以上试一个,例如3伏。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这不是个电路普遍性问题,你把电源提高到1伏半以上试一个,例如3伏。

那就增加二极管个数。不管是不是普遍,关键是它发生了,真有这事。
联想到灵异事件,会不会类似这种情况,平常大多数场合不会发生,但特定场合会发生,由于违反常规,显得离奇无法解释,以至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实际上是真的。不知道这个论坛让不让谈论此类事,所以不多说。

网友D:
如果这个都觉的离奇,违反常规,那说明教材看多了!

如果说线性RC电路阶越响应可以是衰减震荡的,很多人受不了这个精神刺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这个都觉的离奇,违反常规,那说明教材看多了!

如果说线性RC电路阶越响应可以是衰减震荡的,很多人受 ...

愿闻其详,这样?
就像“禅师体”,怪招击破常规。

网友E:
既然产生了类似于负阻效应的现象,那么应该可以产生振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愿闻其详,这样?
就像“禅师体”,怪招击破常规。

一个R一个C啊,你搞了一大串干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个R一个C啊,你搞了一大串干嘛?

就这点能耐,把你的发出来看看吧,向高手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个R一个C啊,你搞了一大串干嘛?

“一个R一个C”除了串就是并,还能有什么接法?

或者串并后再串并,............

网友E:
@captzs 可是xukun977说只有一个电阻一个电容啊。
楼主这个电路在低电压时出现“反常”,高电压时“正常”,因此改变供电电压可以控制输出相位,仿真之果然如此。输出随电压变化逐渐出现反相再到完全反相,中间过渡部分正反相并存,显现二倍频效果,又是一种二倍频电路,又是没见过,不过看样子不太好。

网友I:
这是为什么呢、、可以解释一下电路原理么?
是不是当电源为负的时候,反向电流也变大了,最后电流的有效值就变化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