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TDA8023,IC卡接口芯片问题。

楼主:
有人用过TDA8023吗?刚画的板子IIC怎么都通不了,怎样都没有ACK(应答)

用的是STM32F103TBU6。IIC只接一个设备,设备地址(在STM8上可以的)和电压正常。

时序没有问题,用逻辑分||||析仪看过了;TDA8023也没有坏,换过了;
也换过正常使用板子上的上来也不行。

是因为新画板子的问题吗?
希望有人指点,找了一个多星期了

提供解决的思路也好...

这是刚画的板子TDA8023部分

网友A(2017-09-21):
和STM8 IIC通讯没问题?
模拟的IIC吗?

和TDA8023通讯部分的时序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STM8 IIC通讯没问题?
模拟的IIC吗?

问题解决了,一个小小的细节。STM8和STM32程序是一样的,错就在IO默认电平不同。
芯片的使能引脚在STM8上自动使能了,STM32上没有。

网友B(2017-12-21):
楼主,原理图可以共享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原理图可以共享下吗

这个不行公司的东西,你参考芯片手册原理图做就行了  为也是这样的

网友C:
问题搞定了?是啥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不行公司的东西,你参考芯片手册原理图做就行了  为也是这样的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