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8A8K64S4A12不运行烧录的程序

楼主(2017-09-22):
最近在用STC8A8K64S4A12,调程序时,有个板子,一开始可以烧录程序,正常运行,烧录了几次后就无法运行了,但是还是能烧录。同样的程序其他板子可以正常运行,不正常运行的板子,表现是和无程序直接通电一样,接在io口上的led灯珠闪烁

网友A:
除非将mcu 核心烧坏,或io烧坏!另外烧个简单的流水灯进去验证吧。

网友B:
STC-ISP里有那么多范例,直接下载HEX文件测试,一分钟知道结果。

楼主:
最终测试结果是板子电源电路有问题,一开始可以运行,后来有个元器件有问题电源供电不足,单片机自动重启,

网友C:
个案,无关紧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TC-ISP里有那么多范例,直接下载HEX文件测试,一分钟知道结果。

有些例程都是错的

网友A:
有具体例子吗?可以在STC主页的QQ反馈吧。

STC-ISP的例程全部都已在KEIL 编译测试过,按【直接下载HEX】键就可以将内置编译好的HEX文件下载测试。我只见过零星的例程的注释是旧版导致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