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绣钢和201不锈钢都有哪些差别?

楼主(2017-09-22):
304不绣钢和201不锈钢都有哪些差别?

网友A:
1、规格:常用的不锈钢板材分为201和304两种型号,实际是是成分不同,304质量好一些,但价格贵,201差一些。304为进口不锈钢板,201为国产不锈钢板。
    2、201组成为17Cr-4.5Ni-6Mn-N,是节Ni钢种,301钢的替代钢。经冷加工后具有磁性,用于铁路车辆。
    3、304组成为18Cr-9Ni,是得到最广泛应用的不锈钢、耐热钢。用于食品生产设备、昔通化工设备、核能等。
    4、201是含锰较高,表面很亮带有暗黑的亮,含锰较高容易生锈。304含铬较多,表面呈现哑光,不生锈.两种放在一起就有比较了。最重要的就是耐腐蚀性能不同,201的耐腐蚀性能很差,所以价格就要便宜很多.又因为201含镍低,所以价格比304的低,于是耐腐蚀性能就不如304的了。
    5、201与304之间的区别就是含镍的问题。而且304的价格现在都比较贵,但304的话起码可以保证在使用过程中不会生锈。(可用不锈钢药水做实验)
    6、不锈钢不易生锈是因为在钢体表面形成富铬氧化物可保护钢体,201料属于高锰不锈钢较304硬度大,高碳低镍.
    7、成分不同(主要从含碳,含锰,含镍,含铬几方面来区分201与304的不锈钢)
    钢号 碳(C) 硅(Si) 锰(Mn) 磷(P) 硫(S) 铬(Cr) 镍(Ni) 钼(Mo) 铜(Cu)
    AISI(304) ≤0.08 ≤1.00 ≤2.00 ≤0.045 ≤0.03 18-20 8-10
    AISI(201) ≤0.15 ≤1.00 5.5-7.5 ≤0.05 ≤0.03 16-18 3.5-5.5

网友B:
304是食品级的,好的不锈钢餐具都是304,再往上还有医用级的,做手术刀用的

网友C:
那如何简单区分呢

网友D:
用磁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