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单片机串口接收问题--求指点

楼主(2017-09-22):
开了接受结束中断,能正常的进入中断,但是接受的数据又发送出来为什么是00?
ISR (USART_RXC_vect)
{
    usart_data=UDR;

   USART_SendBit8 (usart_data);        //发送8数据
}

接收程序
USART_ReceiveBit8 ()                  //接受8位数据
{
    while(!(UCSRA&(1<<RXC)));            //等待接受
    return UDR;
}

楼主:
发送程序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发送出去的波形,看看发出去的波特率是不是96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送程序是没有问题的

串口接收到数据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接收到数据是多少?

我发送0XFF,单片机收到OXFF后再把0XFF发送出来,但是我只收到0X00,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波特率设置是否与时钟匹配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波特率设置是否与时钟匹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发送0XFF,单片机收到OXFF后再把0XFF发送出来,但是我只收到0X00,不知道为什么 ...

初始化的波特率是多少?
串口助手设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始化的波特率是多少?
串口助手设置有问题

初始化的波特率是9600,单片机可以正常发送,但是接收有问题

楼主:
这个没有问题,在初始化的时候我确实是设置成了两个停止位
UCSRC|=(1<<URSEL)|(1<<USBS)|(1<<UCSZ1)|(1<<UCSZ0);     //初始化工作模式,先选择UCSRC寄存器,两个停止位,8位数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问题,在初始化的时候我确实是设置成了两个停止位
UCSRC|=(1

以前的代码 仅供参考
void init_uart(void)
{
        unsigned int baud;
        baud = 9600;
        UCSR0A = 0x00;
        UCSR0B = 0x00;
        UCSR0C =(1<<UCSZ01)|(1<<UCSZ00);//异步通信 无校验 1位停止位 8位数据位
        UBRR0H = 0;
              UBRR0L = 103;  //9600
        UCSR0B =(1<<RXEN0)|(1<<RXCIE0)|(1<<TXEN0);
}

网友D:
我之前好像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当时没在意  楼主你解决了吗

网友E:
这个同你的硬件或接收软件设置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代码 仅供参考
void init_uart(void)
{

能否把接受中断函数发一下,谢谢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同你的硬件或接收软件设置有关系

电脑端可以正常接受到单片机发过来的数据,但是发送到单片机的数据单片机收不到啊
这是中断函数中的代码,可以正常进入中断的

  ucrst_data8=UDR;           //读出数据

    if(ucrst_data8=='a')
    {
        USART_SendBit8 ('A');        //接受到a返回A
        USART_SendBit8 (ucrst_data8);        //发送8数据
    }
    else
    {
        USART_SendBit8 ('b');        //没有接受到a返回b
        USART_SendBit8 (ucrst_data8);        //发送8数据
    }

返回值为b和空,切换到16进制,显示为0X62和0x00,也就是说从UDR读取到的数据为0

网友F:
1、先检查硬件,把你接电脑端的串口线的TX,RX短路,串口助手自动发送,看能不能自发自收。
2、找一个开发板成功的例程直接测试你的硬件,这样至少保证软件或硬件至少有一个是确定正常的。
3、用示波器看AVR单片机TX引脚是否有数据出来,再看经过串口芯片是否有数据出来

网友G(2019-07-12):
请问最后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见一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