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路大侠解惑

楼主(2017-09-22):
为什么图1的接法能驱动直流电机,图2的接法就驱动不了

网友A:
图片要上传的,给个内部的地址可看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要上传的,给个内部的地址可看不见。

现在搞好了

网友A:
第二个图中,你把负载接在MOS和地之间,你自己看看驱动电压和负载需要的工作电压间的关系如何,再去好好看看教材晶体管和MOS管的基本原理和电路。你真好好看教材了,你就会发现连图一都是错的,能工作不代表就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图中,你把负载接在MOS和地之间,你自己看看驱动电压和负载需要的工作电压间的关系如何,再去好好看 ...

恩,好,准备翻书

网友A:
此类最基础的概念务必弄懂。

网友B:
你的图是,是希望单片机出来的PWM信号经过三级管,然后再驱动mos管来控制直流电极的转速。你直流电极一个脚接地,一个脚接MOS的D,不就行了吗?我这个只是一个接法示意图

网友C:
2中的mos没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是,是希望单片机出来的PWM信号经过三级管,然后再驱动mos管来控制直流电极的转速。你直流电极一个脚 ...

你这个接法感觉没用

网友D:
PWM控制电机,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PWM控制电机,对不?

对头

网友E:
图1是开环控制,没有反馈,图2有反馈,需要更大的信号驱动到包和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1是开环控制,没有反馈,图2有反馈,需要更大的信号驱动到包和状态。

似懂非懂,但是感谢你来解惑,正在努力翻书中

网友E:
引用 楼主:
似懂非懂,但是感谢你来解惑,正在努力翻书中

类似三极管的射极输出(跟随器)。电压串联负反馈(局部反馈)。

网友F:
图一电机只是能转,离实际使用还远。
你用图二需要加自举电路,保证ds开通,因为s不总是低。

网友G:
图1中MOSFET是低端驱动,没问题的。图2MOSFET是高端驱动,不能驱动的

网友H:
图一 应该是所标示射极电阻太大,有强烈的负反馈,按这参数三极管未必会工作在开关状态,
图二 这种电路不合理,按照这种接法,负载就相当于射极电阻,会使开关饱和深浅受负载上的压降变化,有可能进入电阻状态。

对晶体管要理解透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图一 应该是所标示射极电阻太大,有强烈的负反馈,按这参数三极管未必会工作在开关状态,
图二 这种电路不 ...

恩,谢谢,只可惜结贴了,否则分还能给你

网友C:
研究一下mos导通的条件吧

网友I:
图二中的MOS管导通时s极的电压就会近似于35v高于g极电压,这样的话mos管根本就不可能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图二中的MOS管导通时s极的电压就会近似于35v高于g极电压,这样的话mos管根本就不可能导通
...

搜嘎,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