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系统] BMS电池内阻你们采取什么方案?

楼主(2017-09-22):
最近我们的BMS要新增电池内阻测量,以前没做过这个,大家有什么方案可以推荐下啊

网友A:
也没做过,帮顶了,不过要测内阻的话,貌似总压和电流采集必须同步才行

网友B:
交流法太复杂了,做个直流法来得快且容易些。

网友C(2017-10-31):
采集电压,电流,计算应该可以吧

网友D:
这个比较复杂,目前应该大多数厂家都是估算,没有特别准确的

网友E(2017-12-14):
应该用交流注入法,这个还是蛮准的

大神能具体说说吗?或者从哪里查找相关资料呢?

网友F(2018-03-03):
引用 网友E:
应该用交流注入法,这个还是蛮准的

做过交流注入吗,交流一下

网友G:
有的利用充放电计算内阻

网友H(2018-06-21):
什么是交流注入法啊?

网友E(2018-09-23):
采用交流注入法是最好的,这个方法不仅适应锂电,对于铅酸也是有用的,可以参考日本人置仪表3554的思路

网友I:
交流注入发,主要是测输入和输出的相位差来判断内阻组织,可以在线监测电池内阻。算法很多

大神好,什么是交流注入法呢?有原理图可以看吗

网友J(2018-11-12):
内阻仪测量不可以?没明白你测的什么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J:
内阻仪测量不可以?没明白你测的什么内阻?

现在不测啦  改行了

网友(2020-09-11):
引用 网友E:
采用交流注入法是最好的,这个方法不仅适应锂电,对于铅酸也是有用的,可以参考日本人置仪表3554的思路 ...

你做过电池内阻测试仪项目?有个技术问题请教你,128169235@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I:
交流注入发,主要是测输入和输出的相位差来判断内阻组织,可以在线监测电池内阻。算法很多 ...

你做过电池内阻测试仪项目?有个技术问题请教你,128169235@qq.com
更多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采用交流注入法是最好的,这个方法不仅适应锂电,对于铅酸也是有用的,可以参考日本人置仪表3554的思路 ...

你做过内阻测量?有个技术问题向你·请教·,128169233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