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了,求帮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9-22):
测温套管或设备接地不良,热电偶与外套管绝缘不好。

网友B:
继电器如果是220V驱动的,检查继电器是否有漏电。否则重点关注热电偶安装座是否存在接地不良,如果系统电源来自交流开关电源,同样注意检查接大地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