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求助各位大神一个运放和电压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17-09-22):
小弟最近在测一个电路,功能是当检测到J2口的电压超过一定值时闭合继电器,但是在测试的时候遇到了各种问题,突出的有:
1、运放一供电7脚就有11.42V的电压,把R12去掉还是有,把R7、R10或者R8、R11去掉7脚输出是2V左右。
2、继电器线圈上一直都有12V的电压,把R14去掉仍然有,测量LM311输出一直有10左右电压,R24到LM311的7脚已经割断了,用跳线接在R9上端。
刚接触这一块,都快调崩溃了。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到底哪里出问题了,万分感谢!C:\Users\thik\Desktop\1.png

网友A:
你的参考电压一定准确,你可以量下电压比较的反相端电压输入是多少。

网友B:
你的图看不清楚.
对于一个复杂的电路, 先化繁为简, 应该一级一级地根据原理进行调试, 找到与设计的差异点再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参考电压一定准确,你可以量下电压比较的反相端电压输入是多少。

有个问题就是,当同相输入端悬空,反向输入端正常连接的时候输出是不是一直是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看不清楚.
对于一个复杂的电路, 先化繁为简, 应该一级一级地根据原理进行调试, 找到与设计的差异点 ...

有道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就是,当同相输入端悬空,反向输入端正常连接的时候输出是不是一直是高电平? ...

输入不确定的时候,输出肯定也是不确定的。先把三个运放每一部分的作用搞清楚再说。另外,上清晰的图片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就是,当同相输入端悬空,反向输入端正常连接的时候输出是不是一直是高电平? ...

你可以先仿真下,看下是不是,multisum12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