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cos系统为什么跳不到下一个任务里

楼主(2017-09-22):
ucos系统为什么跳不到下一个任务里

楼主:
                                                  while (1)
                                                {
                                                  adcx=Lsens_Get_Val();                        //获取ADC的值

                                                  if(GuangMin_FLAG!=adcx)                      //判断当前值是否与上次值相等,相等就不进入判断继续执行当前音量
                                                {
                                                  if(adcx<40)                                  //小于50调小音量
                                                {
                          YYuYin_BL.YuYintask=1;
                                                  YYuYin_BL.YuYin=4;
                                                  OSTimeDlyHMSM(0, 0, 0, 1);
                                                                                               //发送音量数据
                          if(adcx<40)
                                                {
                                                  GuangMin_FLAG=adcx;                          //判断标志,使下一次不进入判断
                        }
                                                }
                                                  else
                                                {
                                                  YYuYin_BL.YuYintask=1;
                                                  YYuYin_BL.YuYin=5;
                                                  OSTimeDlyHMSM(0, 0, 3, 0);
                                                  if(adcx>50)
                                                {
                                       GuangMin_FLAG=adcx;
                                                }
                                                }

楼主: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YuYin_Driver.h"
OS_EVENT *MSBOX_AppTaskUaset1;//定义事件主动上送
unsigned short XHJ_Connect_Flag = 0;
unsigned int SendCount;
void Task_Uaset1(void* p_arg)
{
    OS_CPU_SR  cpu_sr;
    INT8U err;
    unsigned int i,j;
    unsigned char *p;
    static unsigned char *pMSBOX_AppTaskUsart;
    static unsigned short Length;
    static unsigned short Usart_Timer1 = 2000;//2S
    static unsigned short GetXHJAddrCount = 0;
    unsigned char kind;
    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pData;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int  count;

    Addr Addr_Temp;

    (void) p_arg;
    //创建USART接收邮箱
    MSBOX_AppTaskUaset1 = OSMboxCreate(0);

    while (1)
    {
//                YuYin_Sound(2);
//                OSTimeDlyHMSM(0, 0, 3, 0);

        pMSBOX_AppTaskUsart = OSMboxPend(MSBOX_AppTaskUaset1,Usart_Timer1,&err); //等待消息的到来.并将此消息给SS这个指针
        if(err == OS_NO_ERR)  //无错处理
        {
            OSTimeDlyHMSM(0, 0, 5, 0);
        }

                                if(YYuYin_BL.YuYintask==1)  //倒计时开始
                        {
                                switch(YYuYin_BL.YuYin)
                        {
                                case 0 :
                                YuYin_Sound(Sound_Stage_R);         //红灯请留步
                                OSTimeDlyHMSM(0, 0, 3, 0);
                                break;
                                case 1 :
                                if(YYuYin_BL.YuYin_G_FLAG==1)
                        {
                                YuYin_Sound(Sound_Stage_G);                 //绿灯通行
                                OSTimeDlyHMSM(0, 0, 3, 0);
                                YYuYin_BL.YuYin_G_FLAG=0;
                        }
                                else
                        {
                                YuYin_Sound(Sound_Stage_G_D);         //绿灯1s滴一次
                                OSTimeDlyHMSM(0, 0, 3, 0);
                        }
                                break;
                                case 2 :
                                YYuYin_BL.YuYin_G_FLAG=1;
                                YuYin_Sound(Sound_Stage_G_D_D);        //绿灯1s滴两次
                                OSTimeDlyHMSM(0, 0, 3, 0);
                                break;
                                case 3 :
                                YuYin_Sound(Sound_Stage_R_TZ);         //红灯越过停止线
                                OSTimeDlyHMSM(0, 0, 3, 0);
                                break;
                                case 4 :
                                YuYin_Sound(Sound_Stage_L_YL);         //红灯越过停止线
                                OSTimeDlyHMSM(0, 0, 3, 0);
                                break;
                                case 5 :
                                YuYin_Sound(Sound_Stage_H_YL);         //红灯越过停止线
                                OSTimeDlyHMSM(0, 0, 3, 0);
                                break;

                        }

网友A:
你的第一个任务没有发送邮箱消息  这个发送消息 OSMboxPo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第一个任务没有发送邮箱消息  这个发送消息 OSMboxPost

为啥第一次能进去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啥第一次能进去啊

那是你调试打的断点地方不对,如果你把调试断点打在OSMboxPend 下面一行 就不会进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啥第一次能进去啊

多看看操作系统的代码,UCOS总共不过5000行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看看操作系统的代码,UCOS总共不过5000行代码

谢谢了,我一会儿就去看看

网友B:
使用别人移植好的系统试试。

网友B:
开始怎么设置的驱动时钟?

网友C:
断点的地方有点错误吧,估计你也是对UCOS不是很了解吧,就只会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点的地方有点错误吧,估计你也是对UCOS不是很了解吧,就只会用吧。

对 我就是移植别人的程序,不知道哪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看看操作系统的代码,UCOS总共不过5000行代码

会因为我的延时的问题么

网友D:
典型的拿 no os 的思想在写 os ,
建议你看21ic 公开课 stm32从入门到精通最后两节 freertos , 思想都是一致的

网友E:
简单而言,在有OS的嵌入式程序里,想让任务运行必须想办法让任务得到CPU的使用权,否则任务无法运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简单而言,在有OS的嵌入式程序里,想让任务运行必须想办法让任务得到CPU的使用权,否则任务无法运行的。 ...

这个好像跟有没有OS无关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跟有没有OS无关吧

没有OS的也要考虑,但是完全与有OS的不同;有OS的要考虑任务如何才能获取CPU的使用权,而没有OS的则考虑CPU是否可以运行到该处即可。在有OS的系统里,如果优先级高的任务占用时间很长则优先级低的任务是无法运行的,无论是否把低优先级的任务设置为就绪状态!

网友F:
想办法让任务得到CPU的使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