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路分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9-22):
就是个记号而已。
这样可以的,反过了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记号而已。
这样可以的,反过了也可以。

按图中的电路怎么分析啊?pnp的e的电位最高

网友B:
这样接法是不通的

网友C:
万一Vcc是负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一Vcc是负的呢。

按您的意思是,当vcc为负电压的时候是如上面我发的那个图,如果为正电压那就要把上面的图的电压和地反一下,是不是这样就是正确的?

楼主:
能否就电路分析一下?如果错的话怎样是对的,如果对的话那就也分析一下为什么是对的?谢谢!!!!

网友D:
应该是错的,如果VCC是正的,二极管导通,那三极管的B极就是0电压。三极管的B,C都是0电压,所以不能导通。如果VCC是负的二极管不导通,E极是0,则三极管由E到B流,B极是负电压。则B,C不通。

网友E:
确实,按俗成,VCC是正电源。VEE是负电源,是BJT 电路的传下来的电源符号。

网友:
虽然我不是很懂,在电路分析软件中一试便知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错的,如果VCC是正的,二极管导通,那三极管的B极就是0电压。三极管的B,C都是0电压,所以不能导通。 ...

电路没问题,二极管当稳压管用,VCC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