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第一次使用cadence布线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9-22):
不懂你说的点是什么东东,能否上个图片看看

网友B:
可能是连线没连到焊盘中心。

网友C(2017-10-30):
lz说的是不是连线的时候中间会出现一个点的线,通常是已经连接到目标位置上后又多连出来了,或者就是因为不能直直连在一起要拐个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