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7-09-22):
用allegro布线的时候,线上出现了圆点点,是什么?有什么影响吗?怎么删除?

网友A:
要看是什么点

网友B:
DRC不报错 都没问题 除非你规则设置的有误

楼主(2017-11-16):
引用 网友B:
DRC不报错 都没问题 除非你规则设置的有误

谢谢,解决啦

网友A:
解决了就好

网友C:
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