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7022e的校准

楼主(2017-09-22):
首先我找了一个程序,这个程序的校准数据都是直接写上的,这些数据是根据手册自己在下面先算出来的? 然后再加上校准程序? 步骤是这个样子的?还有功率校准,需要标准的功率源,标准表,我看标准表可以接受cf1的脉冲,我到哪找这种标准表去啊,淘宝有吗,

楼主:
这是原理图

万分感谢分享!

楼主:
这是交表程序

楼主:
大侠们,看看我的思路对不对,如果我想整个一个额定电压1.5a的 脉冲常数6400的  (这个脉冲常数怎么设置,有什么道道吗),我用一个标准功率源(这个标准功率源如果没有,能不能用市电220加上一个负载 使得电流大小为1.5a ,要求不高, 或者这个标准源淘宝推荐一个 )首先设置脉冲系数,这个脉冲系数,是根据计算得到的, 计算值里面的Vu Vi值得大小是用示波器量测AD通道,也就是芯片外边的引脚的值吗,我设置完这个高频脉冲系数,是不是对后面的电压,电流校准有影响, 或者说,如果我不想校准功率,只想电压,电流校准,这个脉冲系数,是不是可以不用算

网友A:
标准表,东软的电表可以作为参考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们,看看我的思路对不对,如果我想整个一个额定电压1.5a的 脉冲常数6400的  (这个脉冲常数怎么设置 ...

市电220V经常浮动偏差不能用来做参考

脉冲系数用来设置脉冲输出端的脉冲数量,不算太重要,某些场合可以不要

网友B(2017-12-04):
你这个图纸有些电容和手册上不一致,问问你们硬件工程师

网友C(2018-06-02):
学习中。。,可能还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