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MDO4054-6示波器维修案例

楼主(2017-09-22):
  近期有客户送修一台泰克MDO4054-6示波器,客户反馈故障为开机黑屏,根据以往维修经验我们工程师初步判断为电源损坏造成的不开机;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仪器内部的一些拆机分解图:
  泰克MDO4054-6示波器维修案例:
  一、型号:MDO4054-6
  二、故障:开机黑屏,按键灯亮,风扇转。
  三、分析、测试与判断:
  经过检测发现,仪器主电源损坏,造成不开机,开机后,烤机时发现仪器自动关机,黑屏,进一步检测发现,仪器主板逻辑电路组件损坏,造成黑屏检测发现采集板烧坏。
  四、维修与处理:
  更换主电源,更换主板损坏组件,维修电路,调整检测仪器;
  五:维修结果:修复。

  以上就是这台示波器拆机维修的过程,主要通过拷机以及逐层排查来排除仪器的各个零部件的故障;本文由西安安泰仪器维修整理发布,欢迎发夹积极留言探讨;

网友A:
感谢分享,请及时结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请及时结贴

我还是没找到结贴的地方呀~~~

网友B:
不错。
想起在大学里,修的一台没修好的示波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还是没找到结贴的地方呀~~~

标题旁边没有么

楼主:
是不是就是标题上面有发帖  回复  结帖点那个绿色的结帖就可以了吗?

楼主:
版主,是不是就是标题上面有发帖  回复  结帖点那个绿色的结帖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就是标题上面有发帖  回复  结帖点那个绿色的结帖就可以了吗?

嗯 你试试吧

网友C:
这玩意一台是不是得十来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是不是就是标题上面有发帖  回复  结帖点那个绿色的结帖就可以了吗? ...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一台是不是得十来万?

二手的比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