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将一个整型变量写读eeprom操作

楼主(2017-09-22):
就是我有一个整形的变量,要怎么写在eeprom中,用的时候怎么读出来?我用的库函数写的。

网友A:
主要分成以下2个步骤:
             第一步:  用库函数把它写进去。
             第二部:  用库函数把它读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主要分成以下2个步骤:
             第一步:  用库函数把它写进去。
             第二部:  用库函数把 ...

楼主网上去找找 操作EEPROM的例程啦,很多很多的。

楼主:
写的时候可以写32个字,也就是4个字节,但是读的时候只能读一个字节,我想知道在读的时候怎么让它产生移位,怎么知道他已经读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写的时候可以写32个字,也就是4个字节,但是读的时候只能读一个字节,我想知道在读的时候怎么让它产生移位 ...

那也就是你是用的EEPROM支持连续写得操作,也就是说你只需要发一次地址后,就立马可以连续写了。
既然这个EEPROM支持连续写,它必然是支持连续读操作的,你在读取完一个字节的时候在继续读取数据就行了,EEPROM这颗芯片硬件会自动给地址加1,然后返回这个地址的值

网友B:
取决于你的整形有几个字节
最笨的办法就是用union
union {
  int data;
  char byte[4];// 假设你的整形为4bytes
} mydata;
使用时
...
mydata.data = 0x12345678;
eeprom_wr_byte(mydata.byte[0],addr); //写第一个字节 ,剩下的你该明白的

网友C:
你读四个不就行了。放到一个地址里,然后再读一个int。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读四个不就行了。放到一个地址里,然后再读一个int。

怎么读一个整型?我这边的库都是一次只读一个字节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读一个整型?我这边的库都是一次只读一个字节的

一次一个字节,读4次不就可以了,每读一个就存到数组里,读完再组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