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Xilinx中如何把一个输入1-4MHZ的信号,倍频4倍呢?

楼主(2017-09-22):
hi,大家好,请教一下,如何把一个1-4MHZ的信号倍频4倍呢?
用PLL么?但是我看到Clocking Wizard里面必须要选择输出频率的大小呀??

网友A:
fpga是这样的要选择输入频率和输出频率
一般时候找不到别的配置方法
但是可以锁相环动态重配啊
1-4M你分成100份,生成100个配置,动态重配
要不买个锁相环芯片解决了

网友B:
这个最简单的就是锁相环了

网友C(2017-10-22):
举例说明:用100MHz的时钟去采样输入的1-4MHZ的信号,得到采样点数N;例化一个NCO,NCO的工作时钟为100MHz,将采样点数N的4倍用作NCO的相位累加,这样NCO的输出就是输入信号的4倍了。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复,最后问题解决了,通过高频采样取弄的。还是非常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