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ohm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17-09-22):
想问下各位大神,在PCB天线布线中我知道要50ohm阻抗匹配,但我想问下,是只要让PCB天线的馈线(即射频信号的输入线)让板厂调整成50ohm阻抗呢,还是说连带PCB天线也要弄能有50ohm阻抗的???

网友A:
传输线的特征阻抗决定了端接阻抗,天线当作端接阻抗,你说呢?不区配,会增加驻波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输线的特征阻抗决定了端接阻抗,天线当作端接阻抗,你说呢?不区配,会增加驻波比。 ...

也就是打板的时候要跟板厂说,天线也要50ohm阻抗咯,可是天线是我画的,板厂如果要调整50ohm不是会调整我画的天线的线宽尺寸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打板的时候要跟板厂说,天线也要50ohm阻抗咯,可是天线是我画的,板厂如果要调整50ohm不是会调整我 ...

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