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有内部参考电压吗?

楼主(2017-09-23):
有的,STM32F103是有内部参考电压的

网友A:
这个参考电压是几V的呢,精度有多高

网友B:
STM32在内部都有一个参考电压引脚,可以通过配置,把这个脚连接到ADC输入引脚,是内部连接。

网友A:
STM32也存在个体差异,所以,它并没有在手册上给出我们这个参考电压是多大。而是用出厂时调教好的校准值和得到的参考电压值一起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TM32也存在个体差异,所以,它并没有在手册上给出我们这个参考电压是多大。而是用出厂时调教好的校准值和 ...

这个校准值有多大,如何可以读出来呢?

网友D:
VREFINT_CAL是校准值,这个值,每个单片机都不一样,被存储到了0X1FFFF7BA和0X1FFFF7BB,使用的时候,需要先读出来。

网友E:
每个STM32芯片都有一个内部的参照电压,相当于一个标准电压测量点,在芯片内部连接到ADC1的通道17。根据数据手册中的数据,这个参照电压的典型值是1.20V,最小值是1.16V,最大值是1.24V。这个电压基本不随外部供电电压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B:
这个参考电压和adc的参考电压是一样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参考电压和adc的参考电压是一样的吗?

不是的,这个和adc的参考电压是两码事

网友G:
我见有的芯片上有外部参考电压,有的没有,什么时候才有呢,我想模拟和数字电源分开的

网友H:
ADC的参考电压都是通过Vref+提供的。100脚以上的型号,Vref+引到了片外,引脚名称为Vref+;64脚和小于64脚的型号,Vref+在芯片内部与VDDA信号线相连,没有引到片外,这样AD的参考电压就是VDDA上的电压。

网友A(2017-10-26):
引用 网友C:
这个校准值有多大,如何可以读出来呢?

每个芯片都是不一样的,根据实际会有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