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407驱动LCD屏,显示的字符为何是反的

楼主(2017-09-22):
第二个是接线图

网友A:
左右镜像,看看LCD驱动IC手册,有寄存器可以设置的。

网友B:
左右镜像的问题,多看下LCD的手册吧每一个LCD都有差别。

网友C:
是镜像的问题,找下手册,会提供设置方法的。

楼主:
这个是LCD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镜像的问题,找下手册,会提供设置方法的。

手册好像没写

另,读取屏的ID是FFFF是为何?

楼主:
这是KEIL 的整个工程

@mmuuss586

网友D:
单步调试看你的代码用的是哪个芯片,找到芯片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步调试看你的代码用的是哪个芯片,找到芯片就好办了

芯片就是ILI9320,但ID读取为FFFF

网友D:
确定芯片的话,找芯片的规格书,找到对应的寄存器修改就行了啊
STM32CubeF1里面有ILI9320的驱动,你可以看一下
ILI9320控制刷新方向的寄存器应该是 0x03

  1. /* Set GRAM write direction and BGR = 1 */
  2.     /* I/D=01 (Horizontal : increment, Vertical : decrement) */
  3.     /* AM=1 (address is updated in vertical writing direction) */
  4.     ili9320_WriteReg(LCD_REG_3, 0x1018);

网友E:
请问你的是几寸的TFT产品,从图片看你驱动的是横屏,但是ILI9320是驱动竖屏的芯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册好像没写

另,读取屏的ID是FFFF是为何?

代码好像都是这样写,可以不用读取ID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定芯片的话,找芯片的规格书,找到对应的寄存器修改就行了啊
STM32CubeF1里面有ILI9320的驱动,你可以看 ...

这个寄存器是写了的,但显示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的是几寸的TFT产品,从图片看你驱动的是横屏,但是ILI9320是驱动竖屏的芯片 ...

4。3英寸

9320只能驱动竖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代码好像都是这样写,可以不用读取ID啊

读ID确实不重要,但显示也不对 就不行了

网友F(2018-01-23):
暂时没遇到过,Mar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