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要放在车上

楼主(2017-09-22):
车上有其他设备用的24v蓄电池,请问通过什么方法转换成5v为单片机供电啊,谢谢了

网友A:
一般用24v转5v的dcdc电路就可以

网友B:
用开关电源为佳,根据你需要的电流值选择就是。

网友C:
建议开关电源,对纹波要求严格的,加LDO

网友D:
要低成本的话用阻容降压加稳压管

楼主:
是啊,以后小心点吧

网友E:
四楼的建议最实用,单片机对电源要求高,用个LDO最省心

网友F:
电阻分压+稳压管

考虑车载的东西,干扰很大。试一下才知能不能用

网友G:
单片机对电源要求高,用个LDO最省心,4楼建议不错。

网友H:
选耐压大于30v的LDO就行

网友I:
蓄电池都是串联起来的,每个电压是2v,24v就是由12个单元所组成,建议您打开蓄电池,重新连接,将每四只串联起来(共三串),再将这三串并联起来。   这样的输出电压就是8v,您可以直接用个7805稳压后使用,也可以用个MC34063(dc-dc)作为降压使用,后者的效率高些,我认为这样使用比较合理。

网友J:
24V用7805热量有点大吧,LM317比较合适,价格也还可以,电流可以达到1.5A

网友K:
LZ可以自己做一下实验,应该不是很难

网友L:
算一下电流消耗吧,如果小于50mA,勉强可以用一级线性降压(7805类,TO220封装,无散热片)。否则根据电流大小,用MC34063或者LM2576吧(开关降压电路)。

楼主:
车载的话应该不会太抠成本的吧,还是用蓄电池供电,建议用DC-DC,效率比较高,可靠性也比较好。

如果实在想省点,就直接用7805吧,什么电流发热呀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电流大了就加个散热片。

网友M:
这个地方需要控制功耗的   也可以考虑一下电荷泵  效率高点

网友N:
我12V的电压,用了7805发热太严重。最后用回了DCDC

网友O:
使用DCDC转换。

网友P:
使用7805芯片。

网友Q:
24V转5V,压差太大,发热和功率消费太大

网友R:
压差太大的电源设计,直接采用DCDC 就可以

网友S:
在输入端有一个限压稳压二极管,可将更换该稳压管,24V换成所需电压即可。

网友T:
可以用MC34063

网友U:
用的是L7805,把24V转到5V用

网友V:
4V转正负5V隔离DCDC电源模块K2405S-3W

网友W:
.CH5619是一款大电流5A、PWM降压DC/DC转换器

网友O:
TI的3,3V电源芯片有很多。

网友P:
可以通过7812和7805转换。

网友Q:
LDO一般都吃不消,7805也不行。

网友R:
可以用LM2576/LM2596

网友S:
该管限压最低极限是5V。

网友T:
可以用片LM2575/2576

网友U:
使用时,7805会很烫

网友V:
宽范围输入18-36V 稳压输出±5

网友X:
针对模拟量需求5V精度要高的地方,需要LDO来稳压比较合适。

网友W:
输入电压范围是3.6-25V

网友Y:
引用 网友H:
选耐压大于30v的LDO就行

要是电流大点你散热咋办啊?

网友Z:
用开关电源,电源稳定了能省不少麻烦

网友AA:
这个简单些的就去买个稳压电源的呗

网友AB:
可以自己做一个简单的DCDC电源的

网友AB:
一般的LM256芯片的就可以胜任的

网友AC:
这个意思要用车载电源进行供电的哈?

网友AC:
这个不难的,,车载一般都是12V电的,用dcdc的开关电源的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