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位的mcu上面,取反怎么写,~还是!?

楼主(2017-09-22):
32位的mcu上面,取反怎么写,~还是!?

网友A:
~是按位取反,!是非,两者不一样的

网友B:
那为什么我在51中用~和!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为什么我在51中用~和!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呢?

你操作的是位变量吧,只有在位变量中,两者才是通用的

网友B:
因为整形是32位有符号补码整数表示的。因此将整形转换为二进制后为:
a
十进制 0
二进制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a的二进制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补码)
~a转换为原码
第一步:减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0
第二步: 取反(符号位不变)
1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原码 即值为1)

网友D:
51中~和!一样,因为只有两种状态

网友E:
那假如我一个数是3,~和!的结果分别是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那假如我一个数是3,~和!的结果分别是什么呢?

3~的结果是1100,应该是12,!的结果应该是0

网友F:
按位取反运算是单目运算,用来求一个位串信息按位的反,即哪些为0的位,结果是1,而哪些为1的位,结果是0。例如, ~7的结果为0xfff8。

网友G:
一个叫按位取非,一个叫取非,后者是整体取非的

网友H:
对于 ! 运算符, 如果 expression 不为零,则 result 为零。 如果表达式 为零,则结果 为 1。

网友I:
~ 运算符查看表达式的二进制表示形式的值,并执行按位求非运算。
表达式中的任何一位为 1,则结果中的该位变为 0。 表达式中的任何一位为 0,则结果中的该位变为 1。

网友J:
取反(~)运算符:对操作数的每一位都取反,如~01100111为10011000
逻辑非(!)运算符:若n为0,则!n为1;否则!n为0

网友K:
引用SYS文件不就可以跟51一样进行操作了。

网友B(2017-10-26):
引用 网友C:
你操作的是位变量吧,只有在位变量中,两者才是通用的

是的,确实只有位变量才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