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例程+GPIO操作点亮LED进入32的大门

楼主(2017-09-22):
---第一步--模式配置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对应GPIO所在的总线时钟必须打开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哪个GPIO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模式推挽输出--其它有GPIO_Mode_IPU---上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频率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哪个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第二部分---高低电平设置---

------------库函数----------------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0 | GPIO_Pin_1);  //设置PA0--PA1高电平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0 | GPIO_Pin_1);  //设置PA0--PA1低电平

GPIO_WriteBit(GPIOA,GPIO_Pin_3,1);  //设置PA3高电平

GPIO_WriteBit(GPIOA,GPIO_Pin_3,0);  //设置PA3低电平

--------------直接寄存器----------

GPIOB->ODR = 0XFFFF;    //设置PB0高电平
GPIOB->ODR = 0XFFFE;    //设置PB0低电平

---第三部分---获取高低电平---一般按键---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   //获取PA1引脚电平0或者1

如果需要点亮一个LED只需要将对应的管脚拉高或者拉低

GPIO_Config();                        //管脚配置

GPIO_SetBits(GPIOA,LED);  //设置对应的LED管脚为高
GPIO_ResetBits(GPIOA,
LED);  //设置对应的LED管脚为低

楼主:
欢迎大家投票,想得到份小礼物。最好是块开发板。

网友A:
这写的什么啊。真把我们当三岁小孩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写的什么啊。真把我们当三岁小孩子了?

我就想着来参加个活动,混个小礼品。

网友B:
来个瞎胡混的,就知道混礼品,给你个板子会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想着来参加个活动,混个小礼品。

我也好想试试运气。

网友C:
不要跟我抢板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来个瞎胡混的,就知道混礼品,给你个板子会用吗?

这...咱能不说这么直白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咱能不说这么直白么?

确实不应该,下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咱能不说这么直白么?

不好意思,下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