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驱动器

楼主(2017-09-22):
现准备做无刷直流电机驱动器有传感器,排除使用C2000DSP系列,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可不可行 要看你的项目整体需求

网友B:
TI有无刷直流参考设计套件,用LM3S8971做的(三相),RDK-BLDC。楼主有兴趣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C:
除了电机还需要做什么控制?

网友C:
8971的那个无刷直流电机,其实可以移植到818上,当然也可以考虑TI刚出的M4。

楼主:
谢谢,因为所用功能不多,LM3S818应该可以满足要求了。
M4就是不知价格会贵多少了。

网友D:
如果用量可以的话,估计差一个美金。

网友E:
应该是可以的  但需要综合考虑诸多因素  比如相应频响时间   等

楼主:
嗯,好的,晓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