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初识液晶屏,望大神不吝赐教

楼主(2017-09-23):
我想知道图片中的液晶屏的学名叫什么,因为我看到市面上卖的液晶屏都是邦一个电路板在上面的,但是这块屏看不到任何元件!
还有,还想向大神要一些有关于液晶屏初学者的资料。谢谢!

网友A:
在哪里买的,找他拿资料,这个应该还需要驱动芯片才行

网友B:
看这架势是4位7段lcd屏,上面4根线为com0~com3,下面为a,b,c,d,e,f,g7段笔画及小数点.

网友C:
段式 液晶屏 而不是 液晶模块

需要有段式液晶驱动的MCU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架势是4位7段lcd屏,上面4根线为com0~com3,下面为a,b,c,d,e,f,g7段笔画及小数点. ...

T叔,驱动这块屏用普通MCU的I/O口能实现吗?是不是一定要带可以驱动LCD的MCU来驱动?另外,驱动的电路是不是任何一块像这样的屏都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哪里买的,找他拿资料,这个应该还需要驱动芯片才行

拆别人的板子学习的,看淘宝上这样的屏,资料就是给你一些端口的定义,具体硬件电路并不给!所以对于我来说,有点懵,不知道硬件电路需要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段式 液晶屏 而不是 液晶模块

需要有段式液晶驱动的MCU来驱动

不带LCD驱动的MCU实现不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带LCD驱动的MCU实现不了吗?

还可以选用段式液晶驱动芯片,比如MAX7231等来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别人的板子学习的,看淘宝上这样的屏,资料就是给你一些端口的定义,具体硬件电路并不给!所以对于我来 ...

可以使用类似MSP430F4X等内部带有LCD驱动的MCU来实现,也可以使用外部LCD驱动芯片(例如HT1621等)和普通没有LCD驱动的MCU来实现。你拆的板子上面应该有上面所说的一种情况的!仔细看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T叔,驱动这块屏用普通MCU的I/O口能实现吗?是不是一定要带可以驱动LCD的MCU来驱动?另外,驱动的电路是 ...

可以做,很麻烦,需要模拟阶梯波来驱动.可外接一块HT1621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很麻烦,需要模拟阶梯波来驱动.可外接一块HT1621来驱动

非常感谢,T叔,您就是活菩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类似MSP430F4X等内部带有LCD驱动的MCU来实现,也可以使用外部LCD驱动芯片(例如HT1621等)和普通 ...

谢谢你能回复,非常感谢!

网友E:
段氏LCD屏 可以直接驱动 也可以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段氏LCD屏 可以直接驱动 也可以用芯片

大神,是不是不管TN还是STN型或者其他我不知道类型的这种LCD屏,用单片机驱动都可以用这样的电路

网友F:
这是段码屏,需要芯片驱动点亮.一般用的最多的是TM1628,TM1668;

网友G:
这是段式液晶频,在电表上用的很多,如果不用驱动芯片来点亮的话,可以考虑用自带段式液晶驱动的MCU来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