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助关于NUC442 ICP编程

楼主(2017-09-23):
想做一个NUC442单片机的ICP编程功能,但是官网找不到相关资料,求好心人提供一份

网友:
bsp里面没有例子吗?

网友A:
如果没有只能根据手册,自己写了,可以参考其他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只能根据手册,自己写了,可以参考其他系列的

要是有手册就好办了,问过官方了,说是ICP编程资料是保密的。简直无语了,其他单片机这种资料一找一堆,不知道这个有什么好保密的

网友B:
这有什么保密的,他们也真是的。搞的好多资料都是保密。ARM9网上根本找不到资料。

网友C:
ICP 的如果没有提供例子参考,应该就不行吧

网友D:
在芯片编程?用的是nu link烧录的吧

网友E:
如果没有现成的参考,那就只能只能根据手册提供的读写指令。

网友C:
官方的编程器属于哪种编程形式呢?

网友F:
编程还没解决?是准备升级用,还是简单的一次烧录用?

网友G:
用户在使用ICP工具/Keil RVMDK/IAR EWARM时,对Nu-Link/Nu-Link Pro/Nu-Link-Me进行升级时,若操作不当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如何解决?

用户在使用ICP工具/Keil RVMDK/IAR EWARM时,Nu-Link/Nu-Link Pro/Nu-Link-Me固件与ICP驱动版本不匹配时,会提示用户升级。在升级未完成时插拔Nu-Link/Nu-Link Pro/Nu-Link-Me会导致其无**常使用。

可通过以下两种方法使Nu-Link/Nu-Link Pro/Nu-Link-Me恢复正常:

方法一:
重新打开ICP工具,继续对Nu-Link/Nu-Link Pro/Nu-Link-Me固件升级,升级完成后Nu-Link/Nu-Link Pro/Nu-Link-Me所有功能皆可恢复正常。

方法二:
使用另一个Nu-Link/Nu-Link Pro或Nu-Link-Me与无**常使用的Nu-Link/Nu-Link Pro或Nu-Link-Me连接

网友G:
ICP是指“在电路编程”,PC上运行的软件“NuMicro ICP编程工具”透过SWD的端口更新晶片内部APROM、LDROM、数据闪存(DataFlash)和目标用户配置字(Config)芯片。

网友H:
芯片出厂时候应该就具备这种编程功能了。

网友H:
楼主想了解的应该是IAP功能,就算在软件编程,也就是单片机自己里的系统实现代码自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芯片编程?用的是nu link烧录的吧

就是想自己做一个类似nulink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ICP是指“在电路编程”,PC上运行的软件“NuMicro ICP编程工具”透过SWD的端口更新晶片内部APROM、LDROM、 ...

就是要实现这个功能,但是不是用官方设备,有些特殊用法,需要自制一个类似功能的设备

网友(2017-10-24):
引用 楼主:
就是想自己做一个类似nulink的功能

做这个的投入不如直接买个官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