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s2012谁玩过!

楼主(2017-09-23):
想用vs2012写一个串口。怎么弄,求救各位大佬

网友A:
vs2012 自带串口控件
将控件托放在界面上,然后设置参数即可

网友B:
你是想用vc++ 写,还是用C#写?

网友C:
建议用C#写,C#的更简单

网友D:
VS只是个IDE,可支持多种语言,C#挺方便的

网友E:
我玩过,玩的比较好。
用VC++ 写

网友F:
这个简单啊,网上例程一大把

网友G:
C#写 简单 网上有代码 直接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