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10.000M的晶振,小数点后位数越多,精度越高么?

楼主(2017-09-23):
10.000M的晶振,小数点后位数越多,精度越高么?3位小数的精度一般多少ppm,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要以厂家的规格书/DATASHEET为准。

网友B:
看看PPM的值,可以按照10天的秒误差估算

网友C:
一般也就20-25ppm

网友D:
其实,直接看价格就行了,几毛钱的就别管后面有几个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