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7-09-23):
STM8最小系统

STM8最小系统

我这个设计会有什么问题吗?既然焊个最小系统,烧我2块MCU。。。

芯片手册说3V-5.5V供电,那我5V供电应该没有问题,可一上电,电流尽然几百mA到1A多,可惜了我的芯,冒烟了。。。

看原理图,也没有问题呀?什么原因呢?
我有点怀疑:1)烙铁坏了,温度偏高;2)电源不稳定,超过5.5V了

扫头像关注  微信公众号:  电子干货

楼主:
之前一直用STM32,改为8就出这问题了。。。

网友A:
VCAP好像引脚接错了;

另外不知道你电源芯片用的什么型号,有些电源芯片上电的时候会有个瞬间高电平脉冲的;
还有最好3.3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AP好像引脚接错了;

另外不知道你电源芯片用的什么型号,有些电源芯片上电的时候会有个瞬间高电平脉冲的 ...

粗心了~~
是接错了
谢谢游总解答

网友A:
也有可能你买的假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粗心了~~
是接错了
谢谢游总解答

不客气,我也没用过;
看了下资料;

网友B:
VCAP外接电容,不能接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我也没用过;
看了下资料;

是这个问题,已搞定
看来是有段时间,自己没搞东西了,手生疏了。。。

扫头像关注  微信公众号:  电子干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AP外接电容,不能接5V

是的,不能外接5V,眼快手急,结果就烧了两科芯片。。。

扫头像关注  微信公众号:  电子干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