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R121Q触摸灵敏度低,怎么调试?

楼主(2017-09-23):
(无正文)

网友A:
没用过这个ic。按照经验,建议考虑寄生电容、工作电压等情况

网友B(2017-10-26):
找我,我们的触摸芯片可以硬件、软件调灵敏度,软件调我们有调试软件,可以看到电容值变化,简单方便,关键是我们的芯片抗干扰好,CS过动态10v,5W对讲机随便打不会乱跳。何生:18575699231 QQ:202787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