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例程+升降桌控制板

楼主(2017-09-23):
升降桌控制板:主要市场为海外市场,1年市场容量在10亿;
目前做的比较好:比如浙江捷昌(上市公司);

产品用途:主要面向久坐的办公一族,可以有效的调整坐姿和站姿,轻松实现坐站交替的健康办公模式。
除此之外它还支持实时显示高度、位置**等功能,更带有遇阻反弹、过载、过压、欠压等保护功能。

控制板主要分:操作器和控制器2大部分;
操作器:主要用由数码管显示,按键,MCU采用STM32F051C8T6;
控制器:主要控制电机的升降,温度,位置检测等,MCU采用STM32F051C8T6;
软件使用平台都是:KEIL MDK;
STM32F051官网链接:http://www.st.com/content/st_com ... x1/stm32f051c8.html

操作器和控制器自己采用:串口通讯的方式进行通讯;下图为操作器

下图为控制器

301.04 KB, 阅读权限: 90, 下载次数: 30

100.66 KB, 阅读权限: 90, 下载次数: 44

楼主能发我一份吗?1004750281@qq.com

楼主:
操作器部分简易框图:
主要由主控单元;与主控单元输入端连接的电源单元、按键输入单元;与主控单元双向连接的通讯单元;以及与主控单元输出端连接的显示单元。

楼主:
控制器框图如下图所示:

楼主:
控制器主程序部分:

//        IWDG_Open();
        main_cycle_count = SystemTimeTickGet();
        while(1)
        {
//        TIM_SetCompare1(TIM1, (uint16_t)TIM_CCR_VALUE(pwm_on_rite));        //0%
//        TIM_SetCompare1(TIM1, (1.0-pwm_on_rite)*(PWM_T-1));        //
                CommuicationWork();

        //每2ms处理一次采样数据
        if(1 /* (PastTick(main_cycle_count) % 10 == 0) */)
        {
            ProtectCheckRun();
        }

        Motor1ParamCheckRun();

        MotorControlWorking();

        #if(__TEST_MAIN__)
        main_run_time++;
        //实测通常情况下12us一个循环周期 2016.8.13
        if(main_run_time >= 10000)
        {
            temp_arry[ii++] = PastTick(main_cycle_count);
            main_run_time = 0;
            main_cycle_count = SystemTimeTickGet();
            if(ii >= 100)
            {
                ii = 0;
            }
        }
        #else
        //每500ms喂狗
                if(PastTick(main_cycle_count) >= FEED_IWDG_TIME)
                {
                          IWDG_Feed();
                        main_cycle_count = SystemTimeTickGet();
                         LED_toggle_flag=(FlagStatus)!LED_toggle_flag;
                         LED_ToggleRun1(LED_toggle_flag);

            #if(0)
            if(pwm_on_rite < 100)
            {
                pwm_on_rite += 10;
                TIM_SetCompare1(TIM1, (uint16_t)TIM_CCR_VALUE(pwm_on_rite));
            }
            if(pwm_on_rite == 100)
            {
                pwm_on_rite = 200;
                TIM_SetCompare1(TIM1, (uint16_t)TIM_CCR_VALUE(0));        //0%
            }
            #endif
                 }
        #endif
        }
}

楼主:
static void USART1_AnswerNormal(u8 cdk_address, u8 cdk_cmd)
{
        uint8_t        count = 0;
    uint8_t send_buf[SEND_NORMAL_PACKAGE_LEN];

    send_buf[count++] = CMD_START;
    send_buf[count++] = cdk_address;
    send_buf[count++] = cdk_cmd;
        send_buf[count++] = UART1_SEND_NORMAL_LEN;
        send_buf[count++] = RESERVE_NORMAL_DATA;
    {
        uint16_t crc16_temp = CRC16(&send_buf[DATA_POS],send_buf[DATA_LEN_POS]);
        send_buf[count++] = crc16_temp/256;
        send_buf[count++] = crc16_temp%256;
    }
        send_buf[count] = CMD_END;

        for(count = 0; count < SEND_NORMAL_PACKAGE_LEN; count++)
        {
                USART1->TDR = send_buf[count];
                while(!(USART1->ISR & USART_ISR_TC));//等待发送完
        }
}

楼主:
电机控制部分:
/*******************************************************************************************
Function Name       : MotorControlWorking

Object              :

Input Parameters    : None
Output Parameters   : None
*******************************************************************************************/
void MotorControlWorking(void)
{
    u16     u16_temp;

    if(!MotorControlExstartReady())
    {
        return;
    }
    if(!MotorControlStopingReady())
    {
        return;
    }

    //运行状态下
    if(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move_flag)
    {
        MotorWorkForRoundConstCircle();
        GetMotorRunCurrPwmRitio();

        if(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add_speed_flag)
        {
            u16_temp = PastTick(pwm_ctl_motor_ctx.add_time_tick);
            if(u16_temp >= pwm_ctl_motor_ctx.add_time_normal)   //加速时间到
            {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add_speed_flag = 0;
                pwm_ctl_motor_ctx.curr_speed = pwm_ctl_motor_ctx.set_speed;
                pwm_ctl_motor_ctx.add_time_tick = 0;
            }
            else                       //匀加速
            {
                pwm_ctl_motor_ctx.curr_speed = pwm_ctl_motor_ctx.add_start_speed +      \
                (pwm_ctl_motor_ctx.set_speed-pwm_ctl_motor_ctx.add_start_speed)*u16_temp/pwm_ctl_motor_ctx.add_time_normal;
            }
        }
        //减速标志位
        else if(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dec_speed_flag)
        {
            u16_temp = PastTick(pwm_ctl_motor_ctx.dec_time_tick);
            if(u16_temp >= DEC_TIME_NORMAL)
            {
                MotorControlStop();
                if(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stop_flag)
                {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stop_flag = 0;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move_flag = 0;
                }
                pwm_ctl_motor_ctx.dec_time_tick = 0;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dec_speed_flag = 0;
//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add_speed_flag = 1;               //加速标志位
                pwm_ctl_motor_ctx.add_time_tick = 0;                                       //加速计数
                pwm_ctl_motor_ctx.curr_speed = pwm_ctl_motor_ctx.dec_start_speed;
            }
            else                      //匀减速
            {
                pwm_ctl_motor_ctx.curr_speed = pwm_ctl_motor_ctx.set_speed - (pwm_ctl_motor_ctx.set_speed-pwm_ctl_motor_ctx.dec_start_speed)*u16_temp/DEC_TIME_NORMAL;
            }
        }
        else
        {
        }

        if(pwm_ctl_motor_ctx.curr_speed)
        {
            MotorControlMove(pwm_ctl_motor_ctx.curr_speed);
        }

        //停车检测
        MotorWorkForBrakeCheck();

        MotorWorkForStopJudge();
    }
    else
    {
     //   MotorControlStop();

        //保护标志位没有清除之前,不执行任何操作,自学习状态除外
        if(protect_check_grop_flag.u8[0] && !pwm_ctl_motor_ctx.self_learn_status)
        {
            return;
        }

        //以下程序顺序不可颠倒 xxz 2016.8.13
        MotorWorkForSelfLearn();

        MotorWorkForAdjustBaseHigh();

        MotorWorkForMemoryPlace();

        MotorWorkForManualCtl();

        MotorWorkForRecoundProtect();

        if(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sys_user_flag.bit.working_mode)
        {
            MotorWorkForFatigueTest();
        }

        MotorControlStoppedFinish();

        GetMotorRoundConstCircle();

        MotorWorkForStartJudge();
    }
}

楼主:
/*******************************************************************************************
Function Name       : MotorWorkForMemoryPlace

Object              : 电机控制到达**位置

Input Parameters    : None
Output Parameters   : None
*******************************************************************************************/
static void MotorWorkForMemoryPlace(void)
{
    if(uart1_comm_flag.place_called_flag && 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set_object_high)
    {
        switch(pwm_ctl_motor_ctx.mhc_status)
        {
            case MHC_ZERO:
                if(!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move_flag)
                {
                    pwm_ctl_motor_ctx.mhc_status = MHC_START;
                }
                break;

            case MHC_START:
                pwm_ctl_motor_ctx.mhc_status = MHC_RUNING;
                pwm_ctl_motor_ctx.adjust_high_dist = abs(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set_object_high - 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curr_real_high);
                if(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set_object_high > 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curr_real_high)
                {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move_flag = 1;
                    MotorControlDir(UPWARD);
                }
                else if(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set_object_high < 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curr_real_high)
                {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move_flag = 1;
                    MotorControlDir(DOWN);
                }
                else
                {
                    pwm_ctl_motor_ctx.mhc_status = MHC_FINISH;
                }
                break;

            case MHC_RUNING:
                if(!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move_flag)
                {
                    pwm_ctl_motor_ctx.mhc_status = MHC_FINISH;
                }
                break;

            case MHC_FINISH:
                uart1_comm_flag.place_called_flag = 0;
                pwm_ctl_motor_ctx.mhc_status = MHC_ZERO;
                pwm_ctl_motor_ctx.adjust_high_dist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Function Name       : MotorWorkForManualCtl

Object              : 电机手动控制

Input Parameters    : None
Output Parameters   : None
*******************************************************************************************/
static void MotorWorkForManualCtl(void)
{
    if(uart1_comm_flag.manual_mode_ctl_upward)
    {
        if(!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move_flag)
        {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move_flag = 1;
            MotorControlDir(UPWARD);
        }
    }
    else if(uart1_comm_flag.manual_mode_ctl_down)
    {
        if(!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move_flag)
        {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move_flag = 1;
            MotorControlDir(DOWN);
        }
    }
}

/*******************************************************************************************
Function Name       : MotorWorkForRecoundProtect

Object              : 反弹保护操作

Input Parameters    : None
Output Parameters   : None
*******************************************************************************************/
static void MotorWorkForRecoundProtect(void)
{
    if(protect_check_grop_flag.bit.recound_power_flag)
    {
        if(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motor_last_status == UPWARD)
        {
            if(!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move_flag)
            {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move_flag = 1;
                MotorControlDir(DOWN);
            }
        }
        else if(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motor_last_status == DOWN)
        {
            if(!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move_flag)
            {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move_flag = 1;
                MotorControlDir(UPWARD);
            }
        }
    }
}

/*******************************************************************************************
Function Name       : MotorWorkForStartJudge

Object              : 电机启动条件预判

Input Parameters    : None
Output Parameters   : None
*******************************************************************************************/
static void MotorWorkForStartJudge(void)
{
    if(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move_flag && \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stop_flag && \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add_speed_flag &&    \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motor_curr_status != STOP))
    {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move_enable_flag = 1;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add_speed_flag = 1;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dec_speed_flag = 0;
        pwm_ctl_motor_ctx.add_time_tick = SystemTimeTickGet();
    }
}

/*******************************************************************************************
Function Name       : MotorWorkForStopJudge

Object              : 电机停止条件预判

Input Parameters    : None
Output Parameters   : None
*******************************************************************************************/
static void MotorWorkForStopJudge(void)
{
    if(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stop_flag && \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dec_speed_flag &&   \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motor_curr_status != STOP))
    {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add_speed_flag = 0;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dec_speed_flag = 1;
        pwm_ctl_motor_ctx.dec_time_tick = SystemTimeTickGet();
    }
}

/*******************************************************************************************
Function Name       : MotorWorkForBrakeCheck

Object              : 电机刹车停止检测

Input Parameters    : None
Output Parameters   : None
*******************************************************************************************/
static void MotorWorkForBrakeCheck(void)
{
    //没有车速,目标到达,或者立即停车标志有效,直接停止
    if(!pwm_ctl_motor_ctx.curr_speed ||     \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now_stop_flag ||    \
        protect_check_grop_flag.bit.motor1_top_flag ||  \
        protect_check_grop_flag.bit.motor1_bottom_flag ||   \
        protect_check_grop_flag.u8[0])
    {
        MotorControlStop();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move_flag = 0;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add_speed_flag = 0;
        pwm_ctl_motor_ctx.add_time_tick = 0;
        if(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stop_flag)
        {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stop_flag = 0;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dec_speed_flag = 0;
            pwm_ctl_motor_ctx.dec_time_tick = 0;
        }
        if(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now_stop_flag)
        {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adjust_round_flag = 0;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now_stop_flag = 0;
        }
    }

    //电机转速为0,且电流为0,时间到了
    if(!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curr_motor1_rpm && !motor_pwm_speed_check.curr_motor1_rpm2 &&   \
       !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curr_sample_I1 &&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stop_flag)
    {
        if(!pwm_ctl_motor_ctx.motor1_stopped_tick)
        {
            pwm_ctl_motor_ctx.motor1_stopped_tick = SystemTimeTickGet();
        }
        else if(PastTick(pwm_ctl_motor_ctx.motor1_stopped_tick) >= PARAM_CHECK_ZERO_DELAY_MIN)
        {
            MotorControlStop();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move_flag = 0;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add_speed_flag = 0;
            pwm_ctl_motor_ctx.add_time_tick = 0;
            pwm_ctl_motor_ctx.motor1_stopped_tick = 0;
        }
        if(pwm_ctl_motor_ctx.motor1_stopped_tick &&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move_flag)
        {
            pwm_ctl_motor_ctx.motor1_stopped_tick = 0;
        }
    }
    else
    {
        pwm_ctl_motor_ctx.motor1_stopped_tick = 0;
    }

    //手动停止了或者保护
    if(uart1_comm_flag.manual_mode_ctl_stop_flag)
    {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stop_flag = 1;
        uart1_comm_flag.manual_mode_ctl_stop_flag = 0;
    }
}

/*******************************************************************************************
Function Name       : GetMotorRoundConstCircle

Object              : 获取电机旋转固定的圈数

Input Parameters    : None
Output Parameters   : None
*******************************************************************************************/
static void GetMotorRoundConstCircle(void)
{
    //到顶、底后反向调整圈数
    if(!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set_object_circles && \
      (protect_check_grop_flag.bit.motor1_top_flag || protect_check_grop_flag.bit.motor1_bottom_flag))
    {
        if(protect_check_grop_flag.bit.motor1_top_flag)
        {
            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set_object_circles = TO_TOP_OR_BOTTOM_RETERN_NUM;
        }
        //距离取整
        else if(protect_check_grop_flag.bit.motor1_bottom_flag)
        {
            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set_object_circles = TO_TOP_OR_BOTTOM_RETERN_NUM;
            if((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curr_run_circles_count % TWO_UNIT_CIRCLE_NUM) != 0)
            {
                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set_object_circles = 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curr_run_circles_count % TWO_UNIT_CIRCLE_NUM;
            }
        }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adjust_round_flag = 1;
        protect_check_grop_flag.bit.motor1_top_flag = protect_check_grop_flag.bit.motor1_bottom_flag = 0;
    }
    //反弹保护反向调整圈数
    else if(!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set_object_circles && protect_check_grop_flag.bit.recound_power_flag)
    {
        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set_object_circles = TWO_UNIT_CIRCLE_NUM - pwm_ctl_motor_ctx.motor1_circle_set;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adjust_round_flag = 1;
        protect_check_grop_flag.bit.recound_power_flag = 0;
    }
    //其它调整圈数
    else if(!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set_object_circles && pwm_ctl_motor_ctx.adjust_high_dist)
    {
        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set_object_circles = MOTOR_ROUND_CIRCLE(pwm_ctl_motor_ctx.adjust_high_dist * 10);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adjust_round_flag = 1;
    }
}

/*******************************************************************************************
Function Name       : MotorWorkForRoundConstCircle

Object              : 电机旋转固定圈数

Input Parameters    : None
Output Parameters   : None
*******************************************************************************************/
static void MotorWorkForRoundConstCircle(void)
{
    u16 rst_temp = 0;

    //调整状态下,缓慢加速
    if(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adjust_round_flag)
    {
        pwm_ctl_motor_ctx.add_time_normal = ADD_TIME_NORMAL * ADD_TIME_FACTOR;//ADD_TIME_FACTOR
    }
    else
    {
        pwm_ctl_motor_ctx.add_time_normal = ADD_TIME_NORMAL;
    }

    if(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set_object_circles &&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adjust_round_flag)
    {
        rst_temp = 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set_object_circles - MOTOR_STOP_CIRCLE_ERR;
        if(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curr_circles_this_start >= rst_temp)
        {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now_stop_flag = 1;
        }
        //双条件保障
        if(pwm_ctl_motor_ctx.mhc_status)
        {
            if(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curr_real_high == 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set_object_high)
            {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now_stop_flag = 1;
            }
            //修正
            else if(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now_stop_flag)
            {
                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curr_real_high = 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set_object_high;
            }
        }
    }
    else
    {
        //距离到达优先级最高
        if(!pwm_ctl_motor_ctx.self_learn_status &&  \
           (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curr_real_high == 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set_base_high))
        {
            //到底后不允许再向下
            if(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motor_curr_status == DOWN)
            {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now_stop_flag = 1;
            }
        }

        if(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up_to_down_run_circles && !pwm_ctl_motor_ctx.self_learn_status)
        {
            //到顶后不允许再向上
            if(((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curr_run_circles_count >= 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up_to_down_run_circles) ||  \
                (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curr_real_high == 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self_learn_top_high)) &&  \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motor_curr_status == UPWARD))
            {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now_stop_flag = 1;
                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curr_run_circles_count = 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up_to_down_run_circles;
                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curr_real_high = 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self_learn_top_high;
            }
            //到底后不允许再向下
            else if((!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curr_run_circles_count ||      \
                    (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curr_real_high == 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set_base_high)) &&   \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motor_curr_status == DOWN))
            {
                pwm_ctl_motor_ctx.grop_flag.now_stop_flag = 1;
                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curr_real_high = 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set_base_high;
                system_user_normal_data.aa.curr_run_circles_count = 0;
            }
        }
    }
}

网友A:
楼主这个看上去像个项目啊,工程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看上去像个项目啊,工程挺大的。

还好吧,标准产品;

网友B:
好像买过,看外形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买过,看外形一模一样

外形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壳子

网友C:
资料不错,附件怎么不能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资料不错,附件怎么不能下载?

你好像级别不够,设置了权限;
你才355分,好像1000分以上吧;

网友C:
级别不够, 哪位好心人能发一份到我邮箱里:panxd@tom.com ,万分感谢。

网友D:
电机是用什么的?

网友C:
应该是24V有刷电机,带上下限位开关,有可能还带霍尔做转数计数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24V有刷电机,带上下限位开关,有可能还带霍尔做转数计数脉冲。

是的,不过要复杂些;
电机的话,单电机、双电机、4电机等;

位置的话,除了霍尔,还有算法检测,提高精度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是用什么的?

有刷减速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24V有刷电机,带上下限位开关,有可能还带霍尔做转数计数脉冲。

唯真的;

网友C:
唯真的不错的,之前应该都是用宁波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唯真的不错的,之前应该都是用宁波的吧

现在不做这块了;

浙江好多公司做这些的;

网友E:
级别不够啊,  那个大佬发一发

网友F:
有个升降桌整体的图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个升降桌整体的图就更好了。

图没什么的;
关键还是销售,有做外贸的朋友,给他们做些配套就好了;
自己使用可能也就几天设置1次,平时也不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好吧,标准产品;

牛,楼主是个工程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楼主是个工程师吗?

你看我自己发的帖子啊;
工作15年,创业过,有介绍;

网友G:
谢谢楼主,好人一个,赞!
你之前做这个行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楼主,好人一个,赞!
你之前做这个行业吗?

是呀;

基本很多行业都做过;
机器人、自动化设备做的时间长些;

网友H:
发帖赚积分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看我自己发的帖子啊;
工作15年,创业过,有介绍;

厉害了,向楼主学习。

网友I:
努力成为楼主一样的牛人,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向楼主学习。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努力成为楼主一样的牛人,加油!

应该向匠人他们学习;

网友C:
算法检测什么方法,能详细一点吗,单电机还好,双电机以上容易有误差,造成卡死,怎么保证同步?特别是一边轻一边重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算法检测什么方法,能详细一点吗,单电机还好,双电机以上容易有误差,造成卡死,怎么保证同步?特别是一边 ...

复杂的是4电机;

有传感器检测,还有检测电机负载电流啊;
还有一些特殊的算法;
带负载和不带负载测试有些不一样;
不带重负载的时候,一个纸杯的阻力都能分辨出来;

网友J:
怎么没有看到实际图像呢

网友K:
两边肯定有限位开关

网友K:
这个看似不错,应该也有手动版本的吧。纯机械,摇一摇

楼主:
引用 网友J:
怎么没有看到实际图像呢

现在不做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两边肯定有限位开关

嗯,是要加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看似不错,应该也有手动版本的吧。纯机械,摇一摇

目前没见到过,不过想法不错

网友L:
学习ing,可惜积分不够,下不了

网友M(2018-02-12):
好资料,可是我没阅读权限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好资料,可是我没阅读权限下不了。

你积分太低;

网友N:
好东西,可惜我下不了

网友N:
请教,电机是什么控制?H桥?

网友M:
积分低下载不了,哪位大神发一份给我,谢谢。yangzhongjun@163.com

网友O:
电机控制,好资料

网友P:
楼主棒棒的,路过学习下。

网友Q:
我觉得机械结构更难点

网友R:
没有实际的图片吗

网友S:
引用 楼主:
/*******************************************************************************************
Functio ...

代码好繁琐。

网友T:
现在的机械控制费事多了。

网友U:
没有紧急停止按钮吗

网友V:
有实际应用了?

网友R:
只是控制器的吗?

网友S:
引用 楼主:
/*******************************************************************************************
Functio ...

还没有相关的注释

网友T:
智能控制才是以后的趋势。

网友U:
就怕失控了,都有复位控制的。

网友V:
桌子的控制和驱动电路有参考吗

楼主(2018-04-10):
引用 网友T:
智能控制才是以后的趋势。

都有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就怕失控了,都有复位控制的。

恩,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V:
桌子的控制和驱动电路有参考吗

有的

楼主:
可以参考

网友W(2018-05-10):
级别不够  前辈能不能发下 215806989@qq.com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W:
级别不够  前辈能不能发下   万分感谢

我群里有发过

网友X(2018-10-15):
刚入门学习中,能否发给我一份1667854330@qq.com,谢谢!

网友Y(2019-04-10):
有没有大佬可以下载附件的,能不能给我发一份,谢谢大佬,853161780@qq.com

网友Z(2019-05-13):
能把附件分享给我么,发红包

网友Z:
大佬,能加个微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Z:
大佬,能加个微信么

QQ群:124545085

网友AA:
楼主,你这个遇阻回退根据什么做的

网友AA:
楼主,请问你这个遇阻回退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9-09-30):
资料已更新

网友AB(2019-11-20):
大神们,可以发我邮箱一下吗?363879433@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大神们,可以发我邮箱一下吗?

自己下

网友AC:
机械部分的结构有吗?这个看起来很不错啊!

网友AB:
大神,你这个源代码是单柱的还是双柱的呢?

网友AB:
引用 楼主:
控制器主程序部分:

看源代码这里有个 Motor1ParamCheckRun(); 函数,这个源代码是单柱电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B:
看源代码这里有个 Motor1ParamCheckRun(); 函数,这个源代码是单柱电机的吗

是的

网友AD:
这个真的太高级了!

网友AB:
我看原理 图是双电机,那这样的话源代码是单电机的。如果要驱动双电机的话还要另外修改了。

网友AE(2020-06-25):
分享很精彩,可我不好下载

网友AE:
楼主能发我一份吗,lcr_12@126.com

网友AF:
这个不错,适应性很高呢。

网友AG(2020-10-13):
哪位哥们可以发一份吗 894525444@qq.com

网友AH(2021-11-26):
级别不够, 哪位好心人能发一份到我邮箱里:1445642179@qq.com ,万分感谢。

网友AI:
级别不够,不过看了资料不错

网友AJ(2022-06-19):
你好,想做电机同步,需要这份资料,积分来不及了,可否发一份到邮箱707306046@qq.com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J:
你好,想做电机同步,需要这份资料,积分来不及了,可否发一份到邮箱707306046@qq.com  感谢! ...

不支持白**

不白x,可以付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楼主,请问你这个遇阻回退怎么实现的

检测电流

网友AK(2022-10-05):
孔璧里头必须经过电镀

网友AL:
在孔璧内部作金属处理后,可以让内部的各层线路能够彼此连接。

网友AM(2023-04-01):
每个Strategy交由Spring管理,并在构造后注册

网友AK:
通过对判断条件取反,代码在逻辑表达上会更加清晰

网友AN:
不同的代码逻辑就代表了不同的策略

网友AO:
对于优秀程序员来说,这不是好代码

网友AP:
不要根据不同的参数类型走不同的代码逻辑

网友AP:
会以switch-case的方式出现

网友AQ:
代码量小的时候用来做条件判断

网友AR:
对于没有else的场景,使用ifPresent即可

网友AQ:
这是个再正常不过的coding习惯

网友AL:
使用Optional简化if判空

网友(2025-02-14):
楼主,你好,可以加我VX吗

网友AS:
现在的机械控制麻烦多了。

网友AT:
天啊,你这个源代码是单栏还是双栏?

网友AU:
孔壁内经过金属处理后,内层电路可以相互连接。,

网友AV:
资料不错,为什么附件下载不了?

网友AW:
智能控制是未来的趋势。

网友AX:
,每个策略由spring管理并在构建后注册,

网友AY:
这里的逻辑看着不麻烦,难点在电机驱动升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