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操作

楼主(2017-09-23):
新手菜鸟,各位大神有木有啥mcu是51的便宜的小东西玩玩,也就是用51制作点便宜小东西玩玩有啥推荐

网友A:
STC89C51
stc89c52

楼主:
我的意思是开发点小项目可以做啥

网友B:
你把万年历开发出来,基本就把51单片机的功能都学完了,里面有温度,湿度,公历,日历,闹铃,计时,实时时钟,就这么简单,如果你还想深入的话,就自己做PCB,外形弄个心形的,方形的,圆形的都可以,还能把妹子,外围焊接 一些led,动不动就是闪闪发光的,哪个妹子不喜欢

请不要祸害这个少年,我可是经历过,妹子可不喜欢这玩意,

网友C:
主要是IO使用,及定时器,中断,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D:
CC2541, 8051内核, 做过一个遥控器.
手机App通过BLE4.0发送控制命令到CC2541, 然后CC2541发送相应的红外编码到空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D:
CC2541, 8051内核, 做过一个遥控器.
手机App通过BLE4.0发送控制命令到CC2541, 然后CC2541发送相应的红外编 ...

楼主基本的还不明白,你让他解析红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