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KEIL C51仿真编译C8051F390碰见问题求助

楼主(2017-09-23):
近期在使用U-EC6仿真器在KEIL C51调试程序突然碰见这个问题,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出原因所在,难道是仿真器硬件出问题了?请高手指点,谢谢!!
本来编程和调试一直正常。昨天开始突然不正常了。 执行下面程序,ii递增后莫名奇妙在某个值会跳到0,永远到不了400,用for(ii=0;ii<400;ii++)也是一样的现象,ii设为100,可以到达100.下载和仿真没有问题,一旦把ii设置大如400后,编译不出错,但下载和仿真都跳不出这个循环!把变量ii设置为data,idata,xdata等等都是一样,只要数值不大都可以完成循环。本来一直是正常的。突然出现这个问题。
unsigned int ii=0;
while(ii!=400)
{
ii =ii+1;
}

网友A:
会不会跟优化有关系

楼主:
对优化都进行了处理,无法解决问题

网友B:
用软件仿真正常吗?

网友C:
看门狗没有关?

网友D:
看一下汇编码,应该找出问题。

楼主:
最好查到真是看门狗没有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好查到真是看门狗没有关!!

解决了就好。
他们家的芯片默认开看门狗也有好处,保证能启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