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这两次写数据之间发生中断会产生什么后果.

楼主(2017-09-23):
在向SCMD写0x46和0xB9时需不需要关中断

网友A:
这问题问的深奥,demo里面都是关掉的

楼主:
但是我看82G516的数据手册中相关演示代码都没有关中断,所以有此一问

网友B:
在写IAP的期间,CPU是停止了,所以不会响应中断.在此期间最好也不要开中断.

楼主:
可能是我没有表述清楚,我的意思在IAP操作送触发字节之间产生中断发会有什么问题,
SCMD = 0x46
在此产生中断
SCMD=0xB9

验道MPC的IAP操作没有时限控制??? 看了官方下载的DEMO 里面也没有关中断的操作

网友C:
应该没有时间限制

网友D:
对,只是不知产生中断会不会使已经准备好的逻辑打乱

网友E:
刚才又看了下官方,TestIAP这个Demo上面有关中断。

至于执行完SCMD = 46,B9以后,CPU肯定是挂起了

网友F:
datasheet上我有见过说明,如果外部中断标志一直保持到IAP操作完成后,那么CPU会立刻响应中断

网友G:
如果中断标志不能保持,那么就不会响应。

楼主:
哦,明白了

网友H:
执行完SCMD = 46,B9以后,CPU肯定是挂起了

网友I:
这个会造成数据的错误

网友J:
这个就会造成数据的时序混乱的

网友K:
SCMD是什么?

网友L:
是实时通信吗?

网友M:
如果不能间断,会出现错误。

网友N:
可以关闭和屏蔽中断。

网友O:
使用什么通信协议?

网友K:
中断不会影响数据的写入

网友L:
如果是中断数据发送,可能会出现数据错误。

网友M:
这个中断是什么信号?

网友N:
可以通过dma发送数据。

网友O:
正常的通信协议有问题吗?

网友P:
使用的是什么发送方式?

网友Q: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问的深奥,demo里面都是关掉的

中断不会影响数据访问的。

网友P:
数据正常打断应该没有问题,跟时钟有关系。

网友Q: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问的深奥,demo里面都是关掉的

这个是访问的什么硬件芯片?

网友R:
这个是靠时序吗?

网友S:
对这个没有影响,中断程序结束,数据会重新写入。

网友R:
如果不是严格按照时间反应,没有问题。

网友S:
这个SCMD是一种传输协议吗?

网友T:
这就是数据出现误差的

网友U:
在写数据的中间有其他中断的话,会导致数据的误码率增大的